[电子元器件] 差分输入ADC的使用

楼主(2016-01-20):
选了一款AD(ADS1252),差分输入方式,模拟量输入方式0v~5v,现在想接成单端输入方式,即-VIN接地,请问这样做是否影响模拟量的输入范围?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会有影响,因为+VIN和-VIN的电压范围是-0.3V~VDD,所以-VIN接地的话,差分电压范围为-0.3~VDD,即:基本上只用到一半多点的AD转换范围(正向部分和一点点负向部分)。-VIN应连接到低输出阻抗的1/2VDD处,这样差分电压范围为-VDD/2~+VDD/2,如果VREF也是连接到1/2VDD处,就正好了。假定VDD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