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 KL03] 【求助】飞思卡尔低功耗问题请教

楼主(2016-01-20):
1.该代码使用内部时钟  internal clock source 8 MHz Core clock = 4MHz, BusClock = 2MHz
2.VLPR模式下芯片功耗610uA
3.VLPS休眠模式下功耗110uA,手册上功耗5uA左右,为什么我的功耗怎么高,求助各位大神!
小白先谢谢各位了~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GPIO_InputPinInit();
    GPIO_OutputPinInit();
    LPTMR_init(1000,LPTMR_USE_LPOCLK);
    GPIO_HAL_ClearPinOutput(GPIOB, 10);
    PowerManager_EnterVLPR();
    PowerManager_EnterVLPS();

    while(1)
    {
    }
}

//---VLPR模式
uint8_t  PowerManager_EnterVLPR(void)
{
    uint16_t i = 0 ;
    uint32_t clkdiv1 = 0;

    //---系统时钟分频
    clkdiv1 |= SIM_CLKDIV1_OUTDIV1(1U);
    clkdiv1 |= SIM_CLKDIV1_OUTDIV4(7U);
    SIM_WR_CLKDIV1(SIM, clkdiv1);

    //---Set MCG mode
    // 使能 VLPR
    SMC_PMPROT = SMC_PMPROT_AVLP_MASK;
    //--- 控制进入VLPR
    SMC_PMCTRL &= ~SMC_PMCTRL_RUNM_MASK;
    SMC_PMCTRL |= 0x40;
    //---
      for (i = 0 ; i < 10000 ; i++)
    {     /* check that the value of REGONS bit is not 0
             once it is a zero we can stop checking */
      if ((PMC_REGSC & PMC_REGSC_REGONS_MASK) ==0x04)
        {
        /* 0 Regulator is in stop regulation or in transition
        to/from it
        1 MCU is in Run regulation mode */
        }
        else
        {
            break;
        }

    }
    if ((PMC_REGSC & PMC_REGSC_REGONS_MASK) ==0x04)
    {
        return 0x24;
    }
  /* SMC_PMSTAT register only exist in Mode Controller 2 MCU versions */
    if ((SMC_PMSTAT & SMC_PMSTAT_PMSTAT_MASK) == 0x04)
    {
        return SMC_PMSTAT;
    }

    /*  //--- Set SIM setting

    //---Set OSCERCLK setting
    OSC_BWR_CR_ERCLKEN(OSC,false);
    OSC_BWR_CR_EREFSTEN(OSC, false);
    */
  return 0x14;
}

//---VLPS休眠模式
void PowerManager_EnterVLPS(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dummyread;
    /* The PMPROT register may have already been written by init code
    If so then this next write is not done since
    PMPROT is write once after RESET
    allows the MCU to enter the VLPR, VLPW, and VLPS modes.
    If AVLP is already writen to 0
    Stop is entered instead of VLPS*/
    SMC_PMPROT = SMC_PMPROT_AVLP_MASK;
    /* Set the STOPM field to 0b010 for VLPS mode */
    SMC_PMCTRL &= ~SMC_PMCTRL_STOPM_MASK;
    SMC_PMCTRL |=  0X02;//SMC_PMCTRL_STOPM(0x2);
    /*wait for write to complete to SMC before stopping core */

    // 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_Msk;
    SMC_STOPCTRL &= ~SMC_STOPCTRL_PSTOPO_MASK;
    SMC_STOPCTRL &= ~SMC_STOPCTRL_LPOPO_MASK;

    dummyread = SMC_PMCTRL;
    dummyread++;
    /* Now execute the stop instruction to go into VLPS */
    asm("WFI");
}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低功耗的时候,串口波特率最高能到多少?

楼主:
KL03的官方Errata(勘误表)里找到根本原因,即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需要先把RTC的中断标志清零才可以,看来是一个芯片的小bug了.

楼主:
请参考 KL03 Sub-Family Reference Manual 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