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对无刷电机的理解,请版主和朋友们批评指正

楼主(2016-01-20):
最近学习BLDC。其中遇到2个问题现如下列出:
        首先是BLDC通入一周期对称三相方波,也就是360°的电角度,定子磁场是怎么运动的。在感应电机里面通入三相对称正弦波后,定子磁场旋转的角度是跟定子极对数有关的。在BLDC里面,貌似没有定子极对数这一说法,都是说多少槽多少槽,但通入一周期三相方波后,定子磁场转过的角度,有着跟感应电机类似的关系。以120度导通方式为例:AB-AC-BC-BA-CA-CB画出了磁场变化情况。
        同时也有区别;感应电机的机械角度跟电角度存在明确关系。一台P=2的异步电动机,通入360*2度的对称三相正弦交流电之后,定子磁场刚好旋转了一周,P=3的异步电动机,通360*3度的交流电之后,定子磁场又是刚好一周,都是2π的整数倍。但BLDC里面却不一样以下图中N=9的定子为例,通入一周交流方波,磁场旋转了270°,也就是说如果要定子磁场旋转一周,要通入3π的交流电,这将不是2π的整数倍了。
————————————————————————————————————————————————————————————————————————————————————
另外想提个问题,就是关于霍尔传感器检测转子位置的。有人说过霍尔传感器跟BLDC的转子磁极对数无关。我就有个疑问,如果是60度安装霍尔,而转子的磁极数P=3,那每个磁极所占的角度是60度,而霍尔传感器又是60度安装的,那么转子转动的时候,霍尔传感器的状态也只能是101和010两种。

请问以上说法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请大家批评指正一下,谢谢

网友A:
我是初学啊,楼主这个我还看不懂啊,有啥资料推荐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初学啊,楼主这个我还看不懂啊,有啥资料推荐下啊!

你是设计电机还是控制电机?我是电机控制的,所以你要问设计方面的我也不清楚:lol

网友A:
控制电机,设计电机太难了:L

网友B:
霍尔传感器所谓60和120 其实安装位置根本没变 60°霍尔其实就是把一个霍尔传感器(好像是中间的那个)翻了一个面安装
内置霍尔传感器安装在定子上,定子是叠片叠出来的,如果60度和120度霍尔传感器安装位置有太大差别的话就要开两套定子片冲模,
这些是设计电机的告诉我的 。

网友B:
BLDC确实没有定子极对数这一说,转子是有极对数的,指的是转子永磁体的极对数,定子只有多少槽。

网友C:
楼主的想法很多,电机是那么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DC确实没有定子极对数这一说,转子是有极对数的,指的是转子永磁体的极对数,定子只有多少槽。 ...

已经得到可靠消息,其实霍尔安装的方法不唯一,只是常用的有60度跟120度罢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想法很多,电机是那么生产的

楼主我啊,刚踏上电力电子与调速的道路啊:Q

网友D:
上学时学的东西,早忘光了。。。

网友E:
大中積體電路(股)有限公司 Sinopower
一級代理 蘇州康宇電子有限公司
全系列 低壓MOS / 中壓 MOS(>40~250V)/ 高壓SJ MOSFETs(> 250V)
產品廣泛應用於3C產業、電機控制、機器人、電子煙、電動車控制器、鋰電池、電動工具
優勢型號:APM2300CAC、APM2301CAC、SM2300NSAC、SM2309PSAC、SM2305PSAC
SM4372NAKPC、SM6128NSKPC、SM1F12NSKPC、SM4023NSKPC、SM7302ESKPC、SM4373NSKPC
SM7575NSFHC、SM7580NSFC、SM6017NSFC、SM2A01NSFC、SM6002NSFC、SM7509NSGC
SM6033NSGC、APM3095PUC、SM1A16PSUC、SM1A33PSUC、SM1A25NSUC、SM4025PSUC
SM4028NSUC、SM4838NSKC、SM6018NSUC、SM7508NSUC、SM8007NSUC、SM1A00NSWC

羅先生/13771897798
Email:lambert@vip.163.com
QQ:2239276158

网友F:
跟步进电机类似的

网友:
无刷电机转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