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推荐一个win7下稳定工作的MDK版本

楼主(2016-01-20):
工作环境: win7  + MDK 4.74
硬件仿真 :JLink 驱动 4.96/4.80
出现故障:经常找不到JLink驱动,经常需要烧写Jlink驱动,JLink无故链接不上。麻烦各位推荐一款能稳定工作的MDK版本。或者JLink驱动版本。

网友A:
都上5.x了,还在用4.7

网友B:
64位的7吗?我32位用的很好啊。。。

网友C:
建议不用JLINK

网友D:
是不是JLINK的问题啊。不一定是系统的事情,因为系统是个通用的,不可能只和你的电脑过不去。

网友E:
我用4.72的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jlink问题吧

网友F:
usb 电源问题吧。
换个外置电源的hub

网友G:
是不是杀毒软件给杀掉了

网友H:
4.X-5.X JlinkV8 win7-10(x64) 一直正常,除了jlink升级一次就要弄一下固件

网友I:
我用4.72没有问题

网友J:
一般JLINK问题;

网友K:
刷个好用的jlink固件就解决了

网友L:
jlink固件报clone。

网友M:
有一些情况下是电源供电的原因,建议用外部电源供电,而不用J-Link进行供电

网友N:
经常找不到JLink驱动,经常需要烧写Jlink驱动,JLink无故链接不上。

确定是JLink原因,还是板子的原因

网友O:
我都在用V5.17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某安全卫士与开发环境冲突。

网友P:
我一直用mdk 4.6版本,感觉很稳定

网友Q:
mdk4.6绝对是非常稳定的版本,不知道支持最新的器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