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ul使用emmc

楼主(2016-01-20):
在项目中需要使用emmc替换sd卡作为储存介质,并从emmc启动,不知道要做哪些更改,官方是否已提供emmc相关驱动,mfg是否提供相应烧录选项?

网友A:
boot option先要改的吧!

网友B:
这两个的驱动应该改动不是很大吧

楼主:
uboot这肯定要改下,dts要改下,就是不知道具体的改变,由于自己做的板子还没有好,无法具体尝试,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要改变得

网友C:
官方的这些功能是可以的,通过拨码开关配置,但是你们自己的板子用到5.0以上的emmc的话得修改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的这些功能是可以的,通过拨码开关配置,但是你们自己的板子用到5.0以上的emmc的话得修改驱动...... ...

你已经实测应用过了么?

楼主:
别沉了,感觉得是已经没有官方的来回答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已经实测应用过了么?

我朋友仿官方做的,都跑起来了......

网友D(2016-03-13):
引用 网友C:
我朋友仿官方做的,都跑起来了......

你好,你是修改了uboot吗? 我设计了一块i.mx6ul的板子,存储器只有eMMC,MFGTOOL使用mfgtool2-yocto-mx-evk-sdcard-sd2.vbs脚本烧录,从串口打印的信息看,应该是烧录成功了,但是从eMMC启动时,串口无任何打印信息,过一段时间后,i.mx6ul自动变到烧录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是修改了uboot吗? 我设计了一块i.mx6ul的板子,存储器只有eMMC,MFGTOOL使用mfgtool2-yocto-mx- ...

6ul什么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当时我朋友使用的6q......

网友D:
你好,你的emmc可以正常使用了吗, 我设计了一块i.mx6ul的板子,存储器只有eMMC,MFGTOOL使用mfgtool2-yocto-mx-evk-sdcard-sd2.vbs脚本烧录,从串口打印的信息看,应该是烧录成功了,但是从eMMC启动时,串口无任何打印信息,过一段时间后,i.mx6ul自动变到烧录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的emmc可以正常使用了吗, 我设计了一块i.mx6ul的板子,存储器只有eMMC,MFGTOOL使用mfgtool2-yoct ...

没有呐,uboot以及kernel和那个mfgtool的烧录脚本应该都是要修改的

楼主(2016-06-27):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的emmc可以正常使用了吗, 我设计了一块i.mx6ul的板子,存储器只有eMMC,MFGTOOL使用mfgtool2-yoct ...

你这边搞定了么?我现在板子做回来了,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请问你们i.mx6ul可以支持emmc启动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边搞定了么?我现在板子做回来了,也出现这个问题

请问你emmc启动搞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的emmc可以正常使用了吗, 我设计了一块i.mx6ul的板子,存储器只有eMMC,MFGTOOL使用mfgtool2-yoct ...

imx6ul请问emmc启动,需要怎么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的emmc可以正常使用了吗, 我设计了一块i.mx6ul的板子,存储器只有eMMC,MFGTOOL使用mfgtool2-yoct ...

我和你们一样的现象,请问你们解决了吗?

网友E(2016-08-08):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是修改了uboot吗? 我设计了一块i.mx6ul的板子,存储器只有eMMC,MFGTOOL使用mfgtool2-yocto-mx- ...

我和你的现象一样,你解决没有

网友F:
我们公司的I.MX6UL支持EMMC   。。。。

明远智睿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软件园路1号D2-302
电话:0756-3628023
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G(2017-03-18):
这个 很 简单的

网友G:
杭州 辉为 可以 HW6UL-LITE  工控板 你可以 参考 下。

网友H(2017-04-21):
请问配置emmc5.0,需要修改哪些位置,之前使用的emmc4.4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现在使用emmc5.0后可以烧写,却不能启动,读取emmc中的image出问题。
qq:877302969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