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ATT7022E和STM32一起做个电表,电压经过校表程序更改后后没有起作用

楼主(2016-01-20):
我用ATT7022E和STM32一起做个电表,电压经过校表程序更改后后没有起作用
1.初始时电压增益为0,根据220v输入后显示1218,校准值算得是24168
2.更改初始值为24168后,读取220v时电压显示2200
3.根据手册步骤编好了校表函数
4.初始为0,运行,校表,读取电压值为1218
此时读取电压的增益寄存器值已经更新为24168,但是电压值却根据0的显示,而且改变输入电压为110,显示也呈线性减半为600多,不知道为啥,寄存器值都更新了,可是7022却不根据现在的值进行采样计算

网友A:
改变增益寄存器,需要复位芯片,清除校表数据,再重新写入新的校表数据,并判断IRQ是否变高,校表数据写入成功后再开始计量

楼主:
谢谢ningling_21,我之前没有清除校表数据,直接就写新校表数据了,先去试试

网友B(2016-04-14):
如何清除校表寄存器

网友C(2017-05-20):
引用 网友B:
如何清除校表寄存器

往0xc3这个地址写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