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burn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6-01-20):
我在进行flash操作的过程中,擦除可以正常进行,但是写数据的过程中发现,我在flash的时候 给0x90000000写值得时候 为什么0x90004000 和0x90008000 0x9000c000也写入了同样的值 呢 ,这是怎么回事?谢谢指教!

网友A:
0x90000000 0x90004000 0x90008000 0x9000c000
没有看出规律  好像不是硬件问题
如果确保软件没问题    你在找找规律吧
擦除发的命令是否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90000000 0x90004000 0x90008000 0x9000c000
没有看出规律  好像不是硬件问题
如果确保软件没问题    你 ...

就是感觉把flash地址分成了好几块进行烧写,但是烧写一个地址时,其他几个快也被烧了进去,再运行到下一个块时,由于已经被烧写入数据了,再烧写也就进不去数据了,所以相当于这些块中只有第一次烧写的数据,我查软件运行,没有将他们分块,是不是需要进行写保护呢,就是写完先保护起来,在擦除再烧写下一块再保护下一块,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90000000 0x90004000 0x90008000 0x9000c000
没有看出规律  好像不是硬件问题
如果确保软件没问题    你 ...

还有就是进行sector擦除命令的时候,只擦除第一个sector却全部都擦除掉了,没有执行全部擦除命令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进行sector擦除命令的时候,只擦除第一个sector却全部都擦除掉了,没有执行全部擦除命令啊 ...

这用的是不同的擦除命令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感觉把flash地址分成了好几块进行烧写,但是烧写一个地址时,其他几个快也被烧了进去,再运行到下一 ...

我觉得应该是你把擦除命令用错了
单个块   多个块等

网友B:
也遇到类似问题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 高位地址线拉高了 你查一下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