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代码的执行时间

楼主(2016-01-20):
大家好,我想请教下怎么计算和测量STM32运行一段代码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方法或者是从哪些资料入手可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呢。

网友A:
用个START(),END().??
我想。

网友B:
用的哪个软件调试的,好像keil能看程序运行时间

网友C:
计算的话比较困难,可以在代码执行的首段和末端读取定时器计数值然后做差,这样的出来的值虽然有误差但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

网友D:
我一般做一个循环,让这段代码重复执行,用表计时,然后再除以重复次数……
误差会有,但是简单,不要求太高精度的话够用了

网友E:
GPIO置位示波器看波形啊

在执行置位时间相对运行时间可以忽略的情况下,这个方法很好用的,顶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GPIO置位示波器看波形啊

好办法

网友F:
软的方面,看定时器计数值差,硬的方法,GPIO翻转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IO置位示波器看波形啊

这个好!

网友G:
GPIO置位示波器看波形是个好办法.
不过, 现在的调试器功能强大, 不用示波器, 直接软件里记录 Systick 或者其它定时器的计数值, 相减就得到了, 存在变量里调试的时候看, 或者通过通信线发出来就是了

网友H:
让这段代码重复执行

网友I:
现在的调试器功能强大, 不用示波器, 直接软件里记录 Systick 或者其它定时器的计数值, 相减就得到了, 存在变量里调试的时候看,

网友J:
取反GPIO,死循环调用需要测试的代码,频率计测量IO频率

网友K:
用IO置高置地,测试频率行不行?

网友L:
总结上面的方法:一GPIO翻转,用示波器看;二用内部定时器测量,通过串口输出;三GPIO翻转,用测速表测量显示

楼主:
谢谢各位,目前我是用的GPIO翻转加示波器。

网友M:
用内部定时器测吧,这个准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