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协议包含的内容

楼主(2016-01-20):
请问各位大神,大家自己编写的串口通信协议除了数据的格式之外,包含什么什么内容啊?需要补充通信协议,但是不知道还缺什么,设置的是主从

网友A:
这个问的。。。

你想放什么,怎么放,都随便。也可以用通用的协议,比如我就喜欢MODBUS-RTU协议,全球通用。

网友B:
通信波特率,校验方式,数据起始和结束标志等

网友C:
整个通用的协议,别啥起始为AA啊55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通用的协议,别啥起始为AA啊55之类

什么意思?能具体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波特率,校验方式,数据起始和结束标志等

还有么?这个是比较基本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么?这个是比较基本的吧。

你看看已有的协议例如MODBUS等 就知道了

网友D:
帧头,数据长度,数据,校验位,帧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能具体点么?

不要自己整个独特的协议,兼容可靠才是真,有时间去研究一下大家推荐的MODBUS就明白了

网友E: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