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的PA9,PA10做普通IO用实现不了

楼主(2016-01-20):
stm32f103c8t6的PA9(PIN30),PA10(PIN31)做普通IO(这二个口可以做串口1,PWM脚),为什么这二个IO不受控,在初始化的时候都做了时钟启动,设置输出方式为推挽,但是控制不了,请问下是什么问题,以前没有这么用过,一直没有注意。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PB,P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IO口速度为2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9|GPIO_Pin_10);

你好请将PA9 PA10作为普通IO口使用,需要什么特殊的设置吗

网友A:
貌似没问题啊

网友B:
PA9,PA10默认是什么功能

网友B:
PA9(U1_TXD),PA10(U1_RXD)

网友C:
这两个是jtag口吧,得先把jtag禁用了

网友D:
你单步运行一下看看,程序运行到此的时候有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是我在多个地方做了配置,最后配置处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E:
这个pa8和pa9是默认的jtag模式,用做普通IO的时候要先禁用jtag

网友F(2019-07-21):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是我在多个地方做了配置,最后配置处不能满足要求。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想用这两个串口进行蓝牙通信,但是没有反应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想将PA9 PA10作为普通IO口使用但不知道该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