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问STM32F070 的BOOT0引脚如何布线??

楼主(2016-01-20):
谢谢大神了
来自 2楼

网友A:
在烧写的时候除了 BOOT[1:0]=11方式之外都可以烧写,但是烧写玩要启动的话就选择第一种“主闪存存储器”方式启动。
BOOT1可选择为0,这样两种启动方式通过BOOT0选择。BOOT0=0就是正常启动你烧写的程序;BOOT0=1就启动片内的引导程序,这时可以通过串口来烧写程序。

来自 3楼

网友A:
那两个是不能悬空的,你要根据你所选择的启动位置,配置为0或者1,通过电阻上拉或下拉。

来自 4楼

网友B:
BOOT1=x   BOOT0=0   从用户闪存启动,这是正常的工作模式。
BOOT1=0   BOOT0=1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这种模式启动的程序功能由厂家设置。
BOOT1=1   BOOT0=1   从内置SRAM启动,这种模式可以用于调试。
一般不使用内置SRAM启动(BOOT1=1 BOOT0=1)

网友C:
那个是选择启动方式的,你查看手册,结合你想要做的启动方式,比如内部启动还是外部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选择启动方式的,你查看手册,结合你想要做的启动方式,比如内部启动还是外部Flash。 ...

正常是flash启动了,还有请问有参考手册么。

网友D:
接个10K下拉电阻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个10K下拉电阻到地;

谢谢,因为我选的MCU是STM32F070F6芯片,没有SWD烧写接口,请问您是如何烧写程序的,谢谢

网友:
接个10K下拉电阻到地。

网友C:
烧写你就找那个STM32F070的Nucleo开发板的资料,有那个原理图的。你找到原理图看看那个上面是如何做的编程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写你就找那个STM32F070的Nucleo开发板的资料,有那个原理图的。你找到原理图看看那个上面是如何做的编程 ...

谢谢,收到。

网友E:
如果需要最小系统什么的,只要官方提供的开发板的原理图上有,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F:
stm32各个系列都有相应的开发学习板,网上也可下载相应原理图。设计时可以先下载参考下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G:
长见识了

楼主:
本人用的是STM32F070F6  20引脚的,烧写程序只能是串口烧写,只有BOOT0引脚,没有BOOT1引脚,请问大神们是如何烧写的,谢谢?

网友H:
通过编译器编译生成的hex文件,使用Flymcu通过usart1进行isp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过编译器编译生成的hex文件,使用Flymcu通过usart1进行isp下载

那请问下载时芯片的BOOT0引脚是拉高么?谢谢

网友I:
可以用选择开关或者插针加跳冒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选择开关或者插针加跳冒的形式。

好的,谢谢

网友I:
官方的开发板有这么做的。我最近手上有一个板子是使用了插针加跳冒。

网友I:
现在楼主决定选择哪种方式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楼主决定选择哪种方式了没

BOOT0上拉,串口烧写程序,还在做板,用STM32F105板子做过串口烧写,没问题,请问你是如何做的?

网友A:
我做的时候是用的那种跳冒方式,弄好后,把帽子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时候是用的那种跳冒方式,弄好后,把帽子拔掉。

请问烧写程序时是把BOOT0上拉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烧写程序时是把BOOT0上拉么?

BOOT0和BOOT1
STM32

网友A:
BOOT0和BOOT1
STM32

楼主:
不好意思,STM32F070F6只有BOOT0引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STM32F070F6只有BOOT0引脚

噢,以为跟其他的STM32一样呢,我去看看手册。

网友A:
楼主,这个是070的用户手册给的。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nual/DM00091010.pdf

网友A:
如果你那个是没有BOOT1的版本,就按照这个图的情况定就行了,肯定是只有两种模式了。

网友J:
你查看手册,结合你想要做的启动方式,比如内部启动还是外部Flash

网友K:
都接地啊,如果flash不能擦除的时候,把boot0接高,然后就能擦除了

网友J:
BOOT1=x BOOT0=0 从用户闪存启动,这是正常的工作模式。 BOOT1=0 BOOT0=1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这种模式启动的程序功能由厂家设置。 BOOT1=1 BOOT0=1

网友:
上拉和下拉都用一个10K的电阻实现就可以了

网友L:
用跳线呗,这样就比较容易设置了啊

网友I:
那就说明只有两种选择了,一个嘛,0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