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器的电容器应该怎么选?

楼主(2016-01-20):
最近做项目,设计带通有源滤波器,原理图已经设计完成了,但是在选择电容器时遇到麻烦。
按照相关的设计资料介绍,所用到的电容器精度应该在1%左右,但是普通的电容器精度都不高,不知道各位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A:
现在高精度电容有很多,看你容量范围。
淘宝上我买过2%电容。

不过,什么滤波器对精度要求这么高?电阻至少也要百一。

网友B:
这个好像比较难选,反正我是降低要求使用了,没办法.特别是很多电容还是插件的,生产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