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程序FLASH 烧写

楼主(2016-01-20):
之前写了一个程序,往RAM烧,查看.map文件中的CSM_PWL显示未使用密码;往FLASH烧写时,CSM_PWL显示密码使用,如果烧到FLASH,会把芯片锁死。但是另外一个程序无论怎么烧,密码未使用。就想问一下:软件方面,有什么会影响密码区使用??

网友A:
RAM里面肯定是没有影响 的      你换了flash的CMD后看看    map
烧写过程   不成功  或者掉电    断线等情况会出现锁死的情况
还有   密码区应该是全F才对   如果是0会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M里面肯定是没有影响 的      你换了flash的CMD后看看    map
烧写过程   不成功  或者掉电    断线等情 ...

嗯,是这样的!但是我用另外一个程序,烧到flash中,无密码显示。但用现在的程序烧flash,就会显示密码占用。不知道什么会影响他的密码区。之前没设置过密码!如果是连接板子,ON-SHIP中都是FFFF。查看map文件,代码是:CSM_PWL               0033fff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密码占用) 。正常的话是:CSM_PWL               0033fff8   00000008  00000000  00000008  RWIX (密码占用) 。

网友B:
cmd文件里如果往密码区放代码,会加密吧。如果没那样分配,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d文件里如果往密码区放代码,会加密吧。如果没那样分配,就没事。

我的代码应该没那么长,具体怎么看密码区域的代码???密码区首地址0x0033fff8   数据长度00000008

网友B:
这个不清楚,好长时间不搞DS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