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测100路AD的方案

楼主(2016-01-20):
本人接到公司任务需要做一个可以读取50个温湿度模块(一根温度线,一根湿度线,温湿度都是电压(AD)输出)的工装,要求如下:
1、使用单片机实现,不用arm(成本考量),功能就是把50个模块的AD值读出来,单片机通过公式转换换算成实际的温湿度值,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就行(外接一个PL2303,一端连接电脑,一端连接单片机的串口)。
2、AD的精度至少10位,因为温湿度的变化只会引起轻微的电压变化,所以对AD的要求很高。
3、工装的稳定性要强,温湿度读数要精确到十分位。
在这里请教各位,采用哪款单片机比较合适,因为需要读取100路的AD值,我感觉需要挺多带AD功能的单片机来共同完成任务吧,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如果有性价比高的并且稳定性好的方案那就更好了,也许这个工装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还是想集思广益,这样可以提高完成任务的几率,在此期待各位的回答。

网友A:
用什么MCU就看老板给的成本了,你也可以分路采集的.就是一个个的轮流采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MCU就看老板给的成本了,你也可以分路采集的.就是一个个的轮流采集数据. ...

分路采集的话只需要一个mcu吗?具体怎么操作,可以详细点说吗?我不是很懂你说的,假如一个单片机有6路AD功能(有6个pin可以检测外部AD),那不是只能检测3个温湿度模块吗?(程序当然只能轮流检测)你说的分路采集是刚刚我说的吗?

网友B:
你好 使用模拟开关或者继电器阵列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可以用16选1模拟开关,这样就容易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16选1模拟开关,这样就容易实现了

不太懂,可以具体描述下吗?需要什么IC,什么原理,可以讲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D:
模拟开关的办法不错。

模拟开关,就是用半导体芯片实现继电器的功能,体积和普通IC一样。
没有驱动电流,器件密度高。

网友E:
首先应用环境需要隔离不?隔离的成本不会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应用环境需要隔离不?隔离的成本不会低的

不需要

网友F:
模拟开关,上TI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A:
我是用外接的AD,用地址线来片选AD,最多16路.选哪一片就采哪一片.
但我不知道这样做100路你要多强的MCU.也不知道你要采集的速度有多快.
反正我有个朋友做灯光的,他们就用一个51来采集几十个电位器电压.

网友G:
温度湿度变化不快,刷新速率应该要求不高,可轮询,一个片内AD + 多个模拟开关,7个或以上的片内PIO做寻址

网友:
用单总线的温度采集芯片吧。然后一个CPLD模拟单总线和串口。100路应该也可以搞定的。一片CPLD也不贵吧。慢慢找。

网友H:
74HC型号的模拟开关,可以级联。

网友I:
使用模拟开关来得方便,轮询可以的

网友J:
用CD4067,16选1模拟开关扩展吧

网友K:
你还是用数字温度传感器吧

网友L:
需要高速ad转换的了

网友M:
真为楼主担心啊。大家随便说个方法你都不了解。怎么沟通啊。

网友N:
做工装还在乎几元的成本?

ADC + CD4051

网友O:
10位AD精度不高吧,你多长时间能采集完一轮呢?有人说用多片AD,呵呵哒

网友P:
10位分辨率,也就是千分之一的精度,模拟开关足够了。串联几级也不怕,主要是干扰处理好就行。
另外,实际上ADC里面也都是模拟开关组成的。

网友Q:
用8个4051  7*8 = 56路,另外一个4051做片选译码。所有芯片输出公共输出端可以接一起,因为非选为高阻。

网友R:
模拟开关最好了,不过要看你的采样速率

网友S:
模拟开关+总线式温度传感器

网友T:
如果仅仅是五十个温度还有可能范围不大,但加五十个湿度,可以肯定使用环境范围不会小,考虑过现场的干扰问题没有!

网友U:
温湿度这么大的滞后不一定需要高速采样,建议你还是用arm更省成本。用个arm 还有片内12bits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