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求推荐性价比高的超低功耗无线射频模块

楼主(2016-01-20):
如题,请教各位推荐超低功耗的433无线模块,要求如下:
1、需要一个发射端,一个接收端,通讯为单向,两个模块加起来的成本不超过15元,在10元左右最好。
2、两个模块可以结合单片机实现对码功能,对码就是两个模块建立连接通信,初次使用需要对码。
3、传输距离远,抗干扰性强。
在此期待各位推荐

网友A:
15元两个模块,这种成本控制只能用最低端的433M RF方案(OOK调制)。

成本和性能本来就是矛盾的,实用就好,
这种成本,想实现超低功耗,是不可能地。

网友B:
SYN-500R  YN-500R
应用领域 无线鼠标键盘 远距离 RFID 遥控扇/灯 无线遥控门 汽车遥控钥匙门禁(RKE) 本地遥感勘测系统 摩托车防盗器 无线传感器 家庭自动化 无线门铃系统 防丢器。
SYN500R优势
1:SYN500R可以在3-5V的电压范围内工作,而MIC211只能在2.8V-3.3V电压工作;
2:SYN500R抗干扰性要比MIC211的强;
3:SYN500R价格要比MIC211的价格有优势
4:5V电压工作SYN500R外围电路要比MIC211简单很多,生产加工成本可节约,调试起来也方便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