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谁有dsp2812的xintf初始化程序?我外扩ram急用,谢谢!

楼主(2016-01-20):
谁有dsp2812的xintf初始化程序?我外扩ram急用,谢谢!
谁有dsp2812的xintf初始化程序?我外扩ram急用,谢谢!
谁有dsp2812的xintf初始化程序?我外扩ram急用,谢谢!

网友A:
开发板提供的代码一般都有例程啊
我有分享    去找找

楼主:
请问怎么像定义GPIO口那样定义XZCS6AND7,XA[1],xwe这三个引脚的高低电平?该怎么编程,书上没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提供的代码一般都有例程啊
我有分享    去找找

请问怎么像定义GPIO口那样定义XZCS6AND7,XA[1],xwe这三个引脚的高低电平?该怎么编程,书上没说么
请问你的分享有链接吗,我找了一下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像定义GPIO口那样定义XZCS6AND7,XA[1],xwe这三个引脚的高低电平?该怎么编程,书上没说么
请问 ...

配置好    操作的时候   根据时序   有些是自动生成的
不需要你去和IO口一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好    操作的时候   根据时序   有些是自动生成的
不需要你去和IO口一样操作 ...

配置好指的是硬件连接正确吗?还是涉及CMD文件、ram程序等其他程序?
如果涉及程序,麻烦细说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