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的超声波测距离

楼主(2016-01-2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需要注意定时器的寄存器的设置的。

网友B:
TAIE有没有打开,TACTL怎么设置的

网友C:
在中断中有没有将中断标志位清零

网友D:
设置好相关寄存器的

网友E:
你得使用测脉冲的

网友E:
或者定时器直接计时

网友F:
那就是定时器的捕获计数功能没有运行起来的。

网友G:
关于超声波测距的问题的,基本的原理主要是先发出一个脉冲信号的,然后看其被返回的信号这之间的时间计数的。

网友H:
这个主要需要看所用的定时器模块的设置的。

网友I:
有没有回波,回波接收到没有

网友J:
怎么配置的?

网友J:
先来程序看看。

网友K:
好像需要注意的还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