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拆解]看看蓝牙防丢器是如何做到9.9元的

楼主(2016-01-20):
笔者从某宝9.9元买到一个蓝牙防丢器,这个价格很不可思议。一般来说,CC2541这类常见的蓝牙模块价格还在18元左右,这一款蓝牙防丢器是如何做到9.9元的哪?笔者很好奇,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拆解。
9.9元,还赠一个CR2032纽扣电池。
包装上的介绍都是英文的,这个防丢器使用的蓝牙4.0 BLE技术,而且功能还挺多,当然,最重要的是右下角的:Made in China。包装盒里面,除了防丢器,还有一个英文的说明书,就不晒了,这不是我们要说的重点。
下面是防丢器的正反面,以及和CR2032的比较,可以看出这个防丢器还是非常小巧精制的。外壳是普通的工程塑料,手感一般。
拆开电池仓,可以看到绿色的PCB、简单的电池正负触点、一些仿真烧写的IO和测试点,另外还有日期:20151215,看样子是新生产出来的。
继续拆,打开这一侧的外壳,可以多看到一个类似型号版本的信息。除了这些,这一侧的PCB果然没有其他东西了。
拿出电路板,给这一侧的PCB来个特写。
看看另一面,有一颗BK3431mcu,这是博通 蓝牙4.0低功耗SOC芯片,ARM968E-S内核,最高工作频率48MHz,带有128KB flash16KB RAM,可以IO唤醒的睡眠模式功耗是4uARx操作状态功耗21m。我猜这个mcu出货量比较大,价格也不贵。
下面是BK3431CC2541的功耗比较:
工作模式
CC2541
BK3431
工作模式 RX
17.9 mA
21mA
工作模式 TX (0 dBm)
18.2 mA
16mA
最低功耗模式
功率模式 3 (外部中断): 0.5 µA
Deep-Sleep Mode with GPIO wake-up: 4uA
PCB上还有16MHz晶振、一个按键、一个三极管、一个LED和一个贴片式蜂鸣器。蜂鸣器看不出厂家,但这类蜂鸣器一般都不是低功耗的,最大工作电流一般小于90mA。另外还有一个低频晶振的空位,估计如果用低频晶振,整体功耗能做到更低一些,这里也省了。数了数电容和电阻,一共用了14个。
天线采用了F型的PCB天线。这也可能是是通讯距离比较近的原因,从客厅到卧室就手机找不到防丢器信号了。
至此,本次拆解完毕。通过拆解,可以看出,这个防丢器从元器件选择、设计等方面上做到了硬件上的最简,再加上大批量生产,成本的才得以能够那么低。

By 灰小子(dirtwillfly

网友A:
上次看了一个50多,忍住了,这个应该大规模量厂的原因,就像msp430f5529的板子,板载的液晶屏单卖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看了一个50多,忍住了,这个应该大规模量厂的原因,就像msp430f5529的板子,板载的液晶屏单卖200多 ...

对的,再贵的价格也架不住工业大生产

网友:
要看销量大不大。

网友B:
蓝牙防丢器,有个问题一直很纠结:

比如蓝牙已经和手机配对,在人潮密集区域,手机被偷了,或者蓝牙防丢器绑定的物品丢了,会响……

那么,然后呢……

这东西只能告诉你,刚刚丢了,但是要找回,还是很复杂的一件事……

目前比较靠谱的防盗方案,我觉得还是苹果做的比较好,云上防盗,且刷机刷不掉的,需要换主板等高成本操作,才能销赃。

安卓,小米之类的都不行,一刷机就洗白了。

网友C:
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属于实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防丢器,有个问题一直很纠结:

比如蓝牙已经和手机配对,在人潮密集区域,手机被偷了,或者蓝牙防丢器 ...

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属于实用的呢

一般般吧。我的东西放的比较乱,这样不用老是找不到手机了。
我媳妇觉得没啥用。。说我静买没用的东西:funk:

网友D:
这成本控制的很低啊,不错

网友E:
很精致的东东,不错

网友F:
价格要大批量才可降低。我买过9.9包快递的单片机定时器,要是自己DIY都要10元以上。

网友G:
这应该是库存剩余,这么低的价格即便量再大,也很难做到

网友H:
虽然不懂,不过看上去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I:
即便这样,9.9还是很便宜啊

网友J:
酷,慢慢看。哈哈

网友K:
搞活动的吧?

网友L:
手机啥系统?app软件操作界面如何?

网友M:
这个成本至少要一半吧??

网友N:
你让我医疗行业的买元器件只挑贵的怎么弄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一般般吧。我的东西放的比较乱,这样不用老是找不到手机了。
我媳妇觉得没啥用。。说我静买没用的东西:fun ...

非技术人员不懂技术人员的世界,

网友P:
牛人,做到这么低价格和功耗。

网友Q:
的确够便宜,元器件拆了也值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B:
蓝牙防丢器,有个问题一直很纠结:

比如蓝牙已经和手机配对,在人潮密集区域,手机被偷了,或者蓝牙防丢器 ...

你说得很有道理,蓝牙防丢就目前而言还是个新产品,肯定有他不成熟的地方,你提出的问题,相信将会成为改进研发解决的问题。

网友R:
引用 楼主:
一般般吧。我的东西放的比较乱,这样不用老是找不到手机了。
我媳妇觉得没啥用。。说我静买没用的东西:fun ...

你老婆是妇人之见,咱大老爷眼光要放长远一点。

网友R:
引用 网友N:
你让我医疗行业的买元器件只挑贵的怎么弄

医疗行业和消费产品不一样。

网友S:
这个虽说便宜,但利润非常高,据说芯片只要几分钱,目标是做到一两块钱一个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一般般吧。我的东西放的比较乱,这样不用老是找不到手机了。
我媳妇觉得没啥用。。说我静买没用的东西:fun ...

额。。。敢问这个防丢器不是和手机APP绑定的么……手机都找不到了,还怎么控制防丢器

网友U:
引用 网友S:
这个虽说便宜,但利润非常高,据说芯片只要几分钱,目标是做到一两块钱一个 ...

芯片几份钱?会有这么便宜吗?
以前看到一些便宜的方案都是使用晶元直接在PCB上灌装的
这种芯片国产也做不到几份钱吧?

网友V:
历害!!

即便量大,也做不到9.9元,况且,有哪么大量吗?

网友W:
没明白,怎么就9.9元了

网友X:
楼主能否PM个链接啊,谢谢:D

网友Y:
本来就是蓝牙测距的原理,你还想着他能有多少东西

网友Z:
价格太低了,真不如卖内裤赚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T:
额。。。敢问这个防丢器不是和手机APP绑定的么……手机都找不到了,还怎么控制防丢器 ...

是绑定一起的,按防丢器,手机会响。防丢是双向的。
防丢器还能控制手机gps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W:
没明白,怎么就9.9元了

我9.9元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老婆是妇人之见,咱大老爷眼光要放长远一点。

英雄所见略同。。哈哈

网友W:
这么便宜么,外壳也不只这个数

网友AA:
蓝牙芯片可以做到$0.9以下,其他的东西都不值钱(按分算)。
利润率由30%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是绑定一起的,按防丢器,手机会响。防丢是双向的。
防丢器还能控制手机gps定位 ...

;P所以别人是把防丢器拴在包上,你是把防丢器拴在自己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T:
所以别人是把防丢器拴在包上,你是把防丢器拴在自己身上

:lol有效就行,不管绑哪里

网友AB:
好便宜呀。

网友AC:
我想提个问题:可否自己编程再写进去,另作他用途呢?有这种可行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我想提个问题:可否自己编程再写进去,另作他用途呢?有这种可行性吗? ...

网友AD:
1块钱包邮的 蓝牙pos机  买了三个 - -!

拆开看下,成本至少三四十。

楼主:
引用 网友AD:
1块钱包邮的 蓝牙pos机  买了三个 - -!

拆开看下,成本至少三四十。

二手的吧?
拆屏玩都值了

网友AD:
引用 楼主:
二手的吧?
拆屏玩都值了

全新的 - -!

你可以在淘宝搜 手机 POS 。

没有屏 ,就是个单片机 蓝牙模块  刷卡模块。

人家不是靠卖硬件赚钱的,是靠刷卡服务。

就跟前段时间5块钱包邮的血糖仪一个道理,不靠血糖仪赚钱,靠的是试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全新的 - -!

你可以在淘宝搜 手机 POS 。

学习了

网友AE:
不错的东西哟

网友AF:
蓝牙芯片便宜,这个东西利润不低

网友AG:
原厂方案,主要得益BK3431这个芯片啊

网友AG:
查了下,此款芯片处理器内核ARM968E ARM9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查了下,此款芯片处理器内核ARM968E ARM9平台

是的

网友AH:
9.9是不是还包邮

网友AI:
引用 网友AA:
蓝牙芯片可以做到$0.9以下,其他的东西都不值钱(按分算)。
利润率由30%已经很不错了。 ...

晶振多少钱?

网友:
按正常售价的话这个BK3431成本得低于5元了吧?

网友AJ:
物美价廉

网友AK:
价格不贵买来玩玩也不错。

网友AL:
引用 网友B:
蓝牙防丢器,有个问题一直很纠结:

比如蓝牙已经和手机配对,在人潮密集区域,手机被偷了,或者蓝牙防丢器 ...

:'(是一大问题啊,得想个法子解决,你离手机越近响声越大,整个跟踪器型的不错

网友AL:
引用 网友G:
这应该是库存剩余,这么低的价格即便量再大,也很难做到

生产时间在那摆着呢

网友AM:
就这样呢?具体的原理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M:
就这样呢?具体的原理什么的呢

原理很简单

网友AN(2016-02-23):
有测试过什么板子?

楼主:
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AO(2016-08-19):
蓝牙没什么适用性现在

网友AP:
工业设计有亮点。
另,CC2541芯片已经很便宜了,零售也不过8块钱。批量可想而知。 博通的恐怕更便宜,毕竟出货量很大。

即便成本很低,这个东西卖9.9也是利润不高,能买到,还好用的话,算是超值。

网友AQ:
引用 网友A:
上次看了一个50多,忍住了,这个应该大规模量厂的原因,就像msp430f5529的板子,板载的液晶屏单卖200多 ...

那是OLED的电子纸,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