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限流电阻发烫

楼主(2016-01-20):
一个基于光耦的过零检测电路,光耦的输入通过整流桥对220V市电进行整流,整流后串接限流电阻(限流电阻由2个功率为3W的68K的金属氧化膜电阻并联构成),再通过一些稳压措施稳压到1.2V作为光耦的输入,经准确计算,整个回路的电路为6.47mA左右,也即每个限流电阻才走3.235mA左右的电流,算下来,每个限流电阻承担0.7116W的功率,远小于标称的3W,但这种情况下,上电后,隔半分钟,用手触摸电阻,电阻发烫l,还比较烫手!怎么办

网友A:
是不是器件选择的功率或者额定电压不对

网友B:
个68K的电阻分担的功率确实就是在0.7W左右,远小于标称的3W,应该不会发烫啊,是不是哪没焊好

网友C:
串个电流表看看就知道多大了,没有硬件图,无法判断原因

网友D:
通常是功耗过大引起的. 如果阻值不变, 用更大功率等级的电阻其实对发热没有啥影响.
减小电阻可以降低发热, 用多个电阻(串并) 虽然不改变总电阻, 但可以改善散热而降低发热.

网友E:
图也没有啊。还有就是串个电流表看看

网友F:
测测电阻上的电压,就知道你说的对不对

网友G:
应该是散热吧

网友H:
无电路图怎么看,我晕

网友I:
P =  I*I*R ,你算下电流应该是多少?

网友J:
那就检查下相关的负载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