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给蓝牙模块发AT 指令没反应

楼主(2016-01-20):
蓝牙的RXD接到单片机的TXD,TCD接到单片机的RXD,然后把KEY置1,进入AT指令模式,但是怎么发AT指令都没有回复,怎么办,求解答

网友A:
直接用串口助手发送AT指令就ok了,蓝牙配置好之后基本上就不用管了

网友B:
BC04-B,还是HC04,一般都是从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