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高频变压器怎么加气隙

楼主(2016-01-20):
(无正文)

网友A:
垫耐高温的胶带就可以吧

网友B:
人工呼吸可以不?

工频变压器,一般是垫青壳纸,一层大概0.2mm厚,可以多加几层,实验确定。
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人工呼吸可以不?

工频变压器,一般是垫青壳纸,一层大概0.2mm厚,可以多加几层,实验确定。

:lol人工呼吸

网友D:
这个跟励磁有直接的关系的吧

网友E:
我帮他改掉了, 这个错别字实在让人好笑.

一般常见的会垫纸片, 其实关键的应该是计算, 该采用多大的气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