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16位数据总线的问题

楼主(2016-01-20):
用到的5509A DSP的前端接的8位并行输入,后端又想用一个8位的并行DA,所以突发奇想,不知可否将D0-D7作为输入,D8-D15作为输出?

网友A:
能不能通过不断的更新GPIO口,来将数据传递给DA

网友B:
是不是相当于分时输送

网友C:
和DA需要时钟有关,DA可能还需要控制信息

网友D:
通过逻辑处理合理  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D:
比如用数字开关等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好不好实现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