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求教变量应用问题啊

楼主(2016-01-20):
(无正文)

楼主:
感觉很郁闷啊  电机一直在转  实时模块下自带计数器一直在对编码器进行脉冲计数  按道理来说如果我想根据脉冲数计算电机转速  那可以直接用一个While循环加wait函数 每百毫秒执行一次读取就可以  可是为什么行不通呢  前面板上的显示总是有明显延迟

楼主:
都没人呐

网友A:
要看你这个计数值是否应用在多个地方,如果是的话就要用全局变量了。如果不是,局部变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这个计数值是否应用在多个地方,如果是的话就要用全局变量了。如果不是,局部变量即可。 ...

版主我想问一下在realtime模块获得的计数直接在同一个vi中进行处理还是在pc端的vi中分开执行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想问一下在realtime模块获得的计数直接在同一个vi中进行处理还是在pc端的vi中分开执行比较好? ...

不是很清楚,不了解你的具体需求是什么

网友B:
wait 的模块有很多种,有走完VIwait的,有的是不管VI是什么状态,wait到一定时间就结束VI的。你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