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又是继电器,又是继电器,又是继电器,—新电路板已...

楼主(2016-01-21):
新电路板已打样回来,电路板贴图、试验结果在126楼。

就这种最简单继电器电路,输出插座未接任何负载,不存在触点打火的现象,竟然有干扰。
先介绍情况:
1、总电源5V,由一个AC-DC电源模块供电,单片机电源3.3V,由一个LDO供电;
2、单片机IO直接驱动三极管,IO口设置成推挽模式;
3、总共有2块电路板,一块是主控板,板上有单片机、液晶屏。另一块是电源板,板上有AC-DC模块、继电器、输出插座。2块板有FPC排线连接。

干扰描述:
1、220v交流电通电后,接通或断开继电器瞬间,有很大概率(50%)系统会死机;
2、死机的同时,在5V电源上用示波器观察到有一个脉冲干扰。3、死机的同时,很明显看到电源模块上的电源指示灯闪了一下,说明电压是大幅度跌落了。

已经试验:
1、在继电器线圈供电部分串一个22uH电感,继续死机;
2、在继电器线圈中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然后再和1N4007并联,再接到5V供电那里,还是死机;
3、把以上2条一起上,死机。

试验成功
1、把继电器触点和220V交流电那里断开(图上标L的那端),电源上也不会再出现脉冲干扰,不再死机;
2、换其他AC-DC电源模块,电源上还是存在脉冲干扰,但不再死机,换了其他4个电源模块。

怀疑是继电器线圈的,电路板EMC设计问题的,请先解释一下为何换了其他电源模块后正常的现象。

网友A:
EMS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刻意地去消除这个干扰来避免系统死机,而是找出干扰存在而系统不死机的办法。不然如何过EFT? 日用电器设备每天都在接受这种干扰,开个灯,吹个电吹风,都是一串串的脉冲

网友B:
继电器两个触点间或负载两端并联RC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两个触点间或负载两端并联RC吸收电路,

又一个不看仔细的,亏我还特别用红字标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S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刻意地去消除这个干扰来避免系统死机,而是找出干扰存在而系统不死机的办法。不 ...

我现在的方法是换一个AC-DC电源模块,但我想知道如果不换电源模块,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换ldo,或加tvs管,你用的估计是1117

网友D:
根据描述,干扰源有2个可能,继电器线包反电势或触点上的感应电(因为拉掉220V就好了.)
建议:
1. 4007串个小电阻,目的用于耗去反电势能量,只串4007,没法耗能,会引起振荡
2. 继电器绝缘欠佳,换新的或是清洗烘干,有条件换大一档容量

网友C:
io驱动三级管口加个隔离

网友E:
这问题我碰到过,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和电机有严重干扰,触点加安规电容单片机加去耦电容能解决,但不是完全消除,后来换了单片机,完美解决,增加的成本比加RC还少

网友C:
人家是220,应该是浪涌

网友F:
换继电器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一个不看仔细的,亏我还特别用红字标出来呢!

你试过没?

网友G: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可以硬件功夫上一个台阶。
驱动继电器的电源能换成12V的换一下,最好不要和MCU共用一个电源,接通瞬间L线上的浪涌直接干扰控制端的线圈(5V),IO做光耦隔离,RC防止拉弧加上。
TYW老先生的思想理念值得考虑。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
刚又用其他的电源模块测试了一下,没问题。手头现在总共有5种电源模块,除了这个出问题的,其他4个都是没问题的。

楼主:
没试过,但我觉得问题不在这个上面,我现在还没接任何负载呢,再说我这个产品不允许接RC,这样会导致插座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可以硬件功夫上一个台阶。
驱动继电器的电源能换成12V的换一下, ...

不可能用12V继电器了。我现在没接任何负载,所以也不存在拉弧的现象,RC应该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问题我碰到过,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和电机有严重干扰,触点加安规电容单片机加去耦电容能解决,但不是完全消 ...

你这个拉弧导致的干扰,我现在没接任何负载上去,所以也不存在拉弧的现象。

网友H:
干扰要找原因,继电器冤枉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描述,干扰源有2个可能,继电器线包反电势或触点上的感应电(因为拉掉220V就好了.)
建议:
1. 4007串个小电 ...

1、串了10欧电阻,问题依旧;
2、换了一个其他品牌的新继电器,问题依旧。

现在已经无计可施了,试验了5个电源模块,只有这个电源模块出问题的。

楼主:
更换了其他品牌的新继电器,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干扰要找原因,继电器冤枉了

希望指点一二。

网友C:
接负载看看,有点像脑袋急转弯了

网友I:
PAT11不要直接接单片机,用光耦隔离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串了10欧电阻,问题依旧;
2、换了一个其他品牌的新继电器,问题依旧。

用示波器看,加电阻后有啥变化,若有变化,更换阻值,使之减弱.这个要反复多次才行.

网友C:
如果跟开关电源有关,我怀疑和开关电源本身质量有关,有些电源看起来能用,但对电网的波动非常敏感,这个电源要么没过证,要么内部出潜在问题

网友C:
有些要看高频响应的,

网友C:
换同牌子同型号电源看看,看你半夜还在发贴,老板找你麻烦了?

网友J:
继电器接通时,到底有没有负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J:
继电器接通时,到底有没有负载?

LZ没接负载,仅开关线包,就当机了,把触点220V接线拉掉,竟正常了.范围很小.

看漏了,才看到第一行的红字。

网友C:
要不然是负载工装有问题,表面没接,实际接了负载

网友K:
看样子是电源模块不合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看,加电阻后有啥变化,若有变化,更换阻值,使之减弱.这个要反复多次才行.

...

初步没发现有何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跟开关电源有关,我怀疑和开关电源本身质量有关,有些电源看起来能用,但对电网的波动非常敏感,这个电 ...

我现在的猜测跟你一样,也感觉这个电源有问题。现在就是想不通如此奇怪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没接负载,仅开关线包,就当机了,把触点220V接线拉掉,竟正常了.范围很小.

没错,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继电器吸合后,有螺丝刀多触碰几次L端,也会导致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样子是电源模块不合格啊

我现在也是这样认为,准备重新打一块板子试试。

网友F:
用那个有故障的电源,把继电器拆了,触头的3个端子短接,看看是否还有此现象.

继电器的触头(及连接)和线圈(及连接)距离要足够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错,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继电器吸合后,有螺丝刀多触碰几次L端,也会导致当机。 ...

看情形跟继电器线包反电势关系不大,是220V感应电在作怪.改进一下CPU复位端看,你把图贴上来

网友A:
很多人喜欢把复位电容摆得远远的, 如果不如所料, 楼主便是一个

网友L:
又是隔离问题没做好,1、继电器电源与单片机电源隔离;2、IO也做一下隔离

网友M:
楼主是电源模块的问题吗?

网友N:
死机是对的,你可以在交流0电压的时候吸和继电器就可以规避这个问题了,另外   死单片机还是小事,如果负载过大   或者有感性负载  你不做过零  直接烧继电器。注意一般继电器吸和时间10ms

顶

网友O:
电源并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P:
这种问题发原理图没啥用,发pcb图吧,肯定是EMC问题了

网友Q:
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R:
1. AC/DC模块的交流220V输入除L、N线外,是否有保护地PE(或FG)端?如果有,模块PE仅仅与AC220V网电源(如果有PE)的真大地相连(三针电源插座中间插针)。无论如何5V的工作地GND不要连接模块PE。并且注意AC/DC模块的金属外壳悬空。

2. 加强AC/DC的5V输出滤波。加 π 型滤波:470uF/25V、100uH、1000uF/1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喜欢把复位电容摆得远远的, 如果不如所料, 楼主便是一个

NO,NO,我画的PCB绝对是按照标准设计的。复位电容、退偶电容都是尽量靠近IC引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是电源模块的问题吗?

现在初步怀疑是电源模块,用其他4个电源模块都没问题,就这个电源模块在作怪。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源并几个电容试试

试过了,没用。包括串电感也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1. AC/DC模块的交流220V输入除L、N线外,是否有保护地PE(或FG)端?如果有,模块PE仅仅与AC220V网电源(如 ...

1、此电源模块没有大地接线端子;
2、滤波试过了,串22uH,并1000u,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又是隔离问题没做好,1、继电器电源与单片机电源隔离;2、IO也做一下隔离

隔离还没试过。不过其他电源模块没问题,就一个电源模块在作怪。我想和电源隔离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情形跟继电器线包反电势关系不大,是220V感应电在作怪.改进一下CPU复位端看,你把图贴上来 ...

原理图应该没问题的,因为这个电路曾经在另外一个型号上用过的。这次主要是换了一个电源模块后出现的问题。我现在重新打了一块板子,优化了一些走线,等板子回来后再试验。
现在就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继电器触点会干扰到电源模块,难道这个电源模块真的会那么不济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1、此电源模块没有大地接线端子;
2、滤波试过了,串22uH,并1000u,没用。 ...

这个AC/DC模块是什么型号?是不是功率小了,输出电流不行。你单独带负载测试下这款电源模块、看看纹波、用万用表AC电压挡,一只表笔头用手拿住,另一只表笔接模块5V输出地,看看是否有超过40vAC的电压(检测模块是否漏电)?。

网友S:
引用 楼主:
隔离还没试过。不过其他电源模块没问题,就一个电源模块在作怪。我想和电源隔离关系不大。 ...

其他几个没有问题,5个模块都是同方案的?

网友T:
继电器绝缘不良;
电源模块隔离不良;
如果注意单片机的复位、晶振部分、IO口不要直接引出,那么出现上面两项也可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那个有故障的电源,把继电器拆了,触头的3个端子短接,看看是否还有此现象.

继电器的触头(及连接)和线圈(及 ...

没拆继电器,直接在外面把常开触点短接后就正常了。

楼主:
我现在怀疑电路板220V强电走线背面走了弱电的线路有关,已经重新打了板子,优化了走线。大家等几天等我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N:
死机是对的,你可以在交流0电压的时候吸和继电器就可以规避这个问题了,另外   死单片机还是小事,如果负载 ...

你说的是接负载后,那么过零应该是有用的。但我这个还没接任何负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种问题发原理图没啥用,发pcb图吧,肯定是EMC问题了

我现在也怀疑是PCB图没画好。我重新打板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其他几个没有问题,5个模块都是同方案的?

5个模块都是不同厂家的,是否同方案就不清楚了,都是塑料壳封装的。

网友U:
如果不是电源有问题就是系统抗干扰也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继电器绝缘不良;
电源模块隔离不良;
如果注意单片机的复位、晶振部分、IO口不要直接引出,那么出现上面两 ...

1、继电器绝缘不良可以排除,因为已经换过其他品牌的继电器;
2、电源模块隔离不良还未测试;
3、现在不止单片机会死,液晶屏也死了。并且该电源模块上有个电源指示灯也会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AC/DC模块是什么型号?是不是功率小了,输出电流不行。你单独带负载测试下这款电源模块、看看纹波、用 ...

照你的方法测量了一下,大概是10V左右。不知是否正常?

10VAC正常,不漏电。真是奇了怪。慢慢找。找到问题后,一定公布结果哈。

楼主:
引用 网友U:
如果不是电源有问题就是系统抗干扰也太差了

我现在也怀疑电源有问题,5个电源中就这个出问题。其他都是正常的。

网友V:
楼主,5V靠近继电器位置,并一个1uF(或更大,钽电容最好)电容到GND,三极管基极与GND之间并一个0.1uF电容,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5V靠近继电器位置,并一个1uF(或更大,钽电容最好)电容到GND,三极管基极与GND之间并一个0.1uF电容 ...

试过,没用。感觉像是干扰到AC-DC电源模块了,因为出问题时输出电压跌落了一下,电源指示灯明显闪烁一下。

网友W:
大概率是高压回路与低压回路间的绝缘不良,小概率是系统EMC特性太过低劣,稍受一点电磁感应干扰就玩完。
可以用如下方法来测试验证:用另一个继电器,只把绕组用短导线连接到驱动回路中,或干脆把继电器的线包引脚焊在PCB上,触点则务必悬空,不可与PCB有任何接触。上电工作,然后将电网火线用一根导线引出(原来端子上与电网的接线务必拆除),与继电器触点分别接触,如果接触瞬间死机则说明是继电器绝缘不良或因分布电容耦合引入干扰(后面再讲)。如果没事,则将接火线的导线直接焊在继电器触点引脚上(最好与PCB设计对应,但仍然不要接到PCB上)再试。都没问题,说明问题在PCB上,是PCB漏电造成。
如果楼主用的ACDC开关电源带有Y电容,那么其接地端必须良好的接入大地,否则电网会通过Y电容与系统直连,造成系统带有很高的浮空电压。同时,在系统EMC设计不当时,此时通过继电器分布电容耦合构成的瞬态回路,就可以扰动浮空电压进而使系统死机。如果是这样,接大地就没事了,但仍表明EMC设计不良。
好好根据这些去实验测试吧,再想想其中涉及到的理论知识。

我是这样猜测的.赞一个.

网友O: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用。包括串电感也试过了。

ACDC功率够吗,不是继电器功耗高,把电压拉下来了,导致重启吗

网友X:
怀颖继电器的线包和触点的有较大电容存在,在继电器电源端+5V加强滤波和加TVS,断路和接通瞬时通过电容充电结果。

网友Y:
有没有可能是布板的问题,干扰通过GND回传?

网友Z:
等待结果1

网友:
不找出真正原因,带了负载,比如电机等等,很可能还会重启的

网友AA:
1,在220回路上加个抗共模干扰的磁环,要电感量大的那种圆环形的
2、条件允许的话弄个大体积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W:
大概率是高压回路与低压回路间的绝缘不良,小概率是系统EMC特性太过低劣,稍受一点电磁感应干扰就玩完。
可 ...

当继电器接通后,用一把螺丝刀碰触L线,有时也会导致系统当机。同时电源模块上那个电源指示灯会闪烁一下,示波器上看到电压瞬间跌落。我认为系统当机不是EMC设计不当,而是电压瞬间跌落造成的。但想不通的是怎么会造成电源模块被干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ACDC功率够吗,不是继电器功耗高,把电压拉下来了,导致重启吗

应该不是ACDC功率不够,因为我把继电器触点的220V输入去掉后就不再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怀颖继电器的线包和触点的有较大电容存在,在继电器电源端+5V加强滤波和加TVS,断路和接通瞬时通过电容充电 ...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换了其他的电源模块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有没有可能是布板的问题,干扰通过GND回传?

我现在也是怀疑,所以我重新打了2块板子,准备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Z:
其实问题的本质很简单! 为什么楼主把继电器的触点接的220v 断开,就不会有电源瞬时脉冲了!
这是个常识 ...

我220V还没接负载呢,所以根本不存在电流突变的情况。
你说的那个帖子我也看过,但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换其他电源模块后就不出现问题。

网友AB:
有没有可能你的插座上爬电距离不够,导通时候或者存在等效电容,导致继电器吸合后一瞬间将电网拉低

网友Z:
最关键的是: 为什么楼主 把 L 切了, 就无干扰了呢?

我判断:虽然 插座没有带负载,但是继电器吸合瞬间  L触点吸合 还是会有磁场变动,要么是触点接触面存在电容。

建议 换个继电器看看, 或者 只接 触点L,另一个触点不接, 防止插座两极间有轻微漏电

网友X:
引用 网友Z:
最关键的是: 为什么楼主 把 L 切了, 就无干扰了呢?

我判断:虽然 插座没有带负载,但是继电器吸合瞬间  ...

同意这个分析,吸合和断开,导至+5V受到干扰,电压超出MCU正常的范围,好的电源可以颓过一些,差的电源不可避地影响了MCU,能否加一级中间继电器测试下,原来的继电器的触点电压用低边直流去控制220V的继电器,这样是否重启。

网友W:
引用 楼主:
当继电器接通后,用一把螺丝刀碰触L线,有时也会导致系统当机。同时电源模块上那个电源指示灯会闪烁一下 ...

那么先去检查接地问题。起子-人体-大地构成电容回路,存在瞬态泄放。

网友AC:
1.尽量用高点电压继电器
2.尽量用小负载继电器
3.并了二极管后再并个电容

网友U:
电源问题,功率不够,已经达到功率输出极限,加上个体差异,有的会可以,有的就不行了,可以用电子负载测试下电源的输出电流,瞬间加载会不会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Z:
最关键的是: 为什么楼主 把 L 切了, 就无干扰了呢?

我判断:虽然 插座没有带负载,但是继电器吸合瞬间  ...

你没有看完全部帖子,我已经换了其他品牌的继电器了,还是一个鸟样。把继电器输出那里割了,只剩下3mm的长度,还是一样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W:
那么先去检查接地问题。起子-人体-大地构成电容回路,存在瞬态泄放。

我是摸着螺丝刀的绝缘部分碰触L线的,这样也会构成电容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C:
1.尽量用高点电压继电器
2.尽量用小负载继电器
3.并了二极管后再并个电容

那如何解释把继电器触点的L断开后就正常的现象,如何解释换了个电源模块又正常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U:
电源问题,功率不够,已经达到功率输出极限,加上个体差异,有的会可以,有的就不行了,可以用电子负载测试 ...

我手头有2个这种电源模块,都一个鸟样。
另外如何解释我断开继电器触点L后,就一切正常的现象呢?

网友T:
电源指示灯都闪了,那说明电压跌落了,电源模块的问题

网友Z:
通过楼主的陈述,电源的问题可能性较大,那么为什么电源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从现象上看,可能是电源瞬时响应功率小(不是正常功率小),那么当继电器吸合时,真的会需要这么大的瞬时功率吗?
通常在这种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的使用场合下,我推荐能用大电压的继电器尽量用大电压的,5v 的继电器 线圈吸合稳定电流值是89.3mA, 而 24v的继电器吸合稳定电流值是18.7mA, 这个是宁波松乐继电器 数据(其他品牌的也差不多),
是不是 因为这个电源瞬态响应差,继电器线圈瞬间通电,电源响应差的原因呢?
楼主 如有可能 换个DC24V的继电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Z:
通过楼主的陈述,电源的问题可能性较大,那么为什么电源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从现象上看,可能是电源瞬时响 ...

那如何解释我去掉继电器触点L端连线后,就一切正常了呢?

网友Z:
对于 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的电路 无外乎就这几种,楼主的这种是最常见的一种,项目中我不推荐这个电路,可能测试时没有啥问题 实际工业现场不怎么可靠! 用光耦 加ULN芯片 也有很多人用,我也嫌这种麻烦,我一般直接用 TLP127(达林顿型光耦),TLP127光耦就是专为这种驱动感性继电器负载设计的,内部集成了一个续流二极管,继电器线圈外面的续流二极管不接都可以,注意 TLP127  的IC电流 最大150mA, 对于驱动DC24V的继电器妥妥的,

TLP127内部那个是反压保护二极管,虽然TLP127能扛300V,但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仍然接上为好。

网友AD:
按你的现象,好像是电源干扰引起了单片机死机;个人觉得是你电路本身的设计理念可能有点问题
1、继电器与单片机共源就需做较多的处理,处理不当就会出问题
2、单片机输出控制继电器最好加光耦隔离,继电器吸合、关断瞬间干扰应该很大,不加隔离干扰直接传给单片机和电源可定有可能造成死机;
3、至于换块电源就不会死机,可能是新的电源这方面处理的好,个人觉得这不是解决的根本,只是对根本问题出现后的弥补,修改电路本身设计应该是关键;
上述只是个人意见,看看就行

网友AD:
顺便说一下,个人觉得这个设计方式,EFT、浪涌应该都过不了的

网友Z:
怎样解释 切掉 L 就正常了呢?  这个需要楼主打开一个DC5v继电器,看看里面的结构 会有新的发现,这种小型的PCB继电器 并不和普通的工业用的大的功率继电器相同, 楼主可去掉L  接个直流看看

网友Z:
楼主可以这样试验下, 1,继电器触点上啥也不接,用个开关直接放在继电器旁 手动通断L,看看是否影响

继电器吸合   触点L和另外个触点接通,这个状态的改变 肯定影响了你的这个系统,有两种可能,1种是电磁场变动干扰电源,第2种是,继电器线圈与这个L发生了作用,使得继电器吸合电流发生突变 致使电源瞬态跟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2个这种电源模块,都一个鸟样。
另外如何解释我断开继电器触点L后,就一切正常的现象呢? ...

那只是你看到的表象,就像海市蜃楼

网友Z:
楼主 如果找到原因了 别忘了给坛子里说声啊!

网友Z:
给楼主提个醒, 有些DC DC 或AC DC 对后端负载电流有个最低值要求的,只有高于这个最低电流值 才可正常工作。

网友Z:
楼主的这种设计 工业现场根本不敢用,想想看  左边一个国产变频器(EMC根本没有通过) 右边一个接触器 下面一个电磁阀,供电电源各种谐波,这种场合单片机取AC220V 电源端必须加个1:1的隔离变压器,隔离是最基本的,不然 你就准备经常往现场跑吧

网友AE:
竟然把回帖都浏览了一遍,感觉还是电源模块有问题,指不定电源模块也受到干扰,或者功率虚标,或者电源批次性不良。不过自己有次stm8的EMC设计太差(没有共地),拿个220V在周围打个火就重启,更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可以这样试验下, 1,继电器触点上啥也不接,用个开关直接放在继电器旁 手动通断L,看看是否影响

继 ...

继电器接通后,用螺丝刀碰触L,也会引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 如果找到原因了 别忘了给坛子里说声啊!

嗯,肯定的。等新板子回来再试验一次。

网友AF:
一直关注着楼主这个问题,问题应该在AC-DC模块上,有可能是模块本身有问题,AC端一波动,后面DC输出就波动了;也有可能如有些网友所说,该模块对最低负载电流是有要求的,以前我用的一个单火线模块就有此类问题;当然也不排除是EMC设计问题,螺丝刀碰一下火线造成不了多大的波动吧,感觉模块自身问题可能性最大。实验结果一定在坛子里说下哦

网友AG:
引用 网友Z:
对于 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的电路 无外乎就这几种,楼主的这种是最常见的一种,项目中我不推荐这个电路,可能测 ...

127这么好使啊,我一直用ULN2004,学习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AG:
127这么好使啊,我一直用ULN2004,学习了

TLP127,集电极—发射极有高达300v的耐压,故接感性负载能承受瞬时反向电压且内部有续流二极管保护,看过一款进口的设备就这么用的,很好用,
TLP127 片子别买假了或翻新的了!东芝好像又推出个 TLP187,这个是TLP127升级型号,国内TLP127货还是很足的。

网友AH:
估计电源变压器同名端搞反了,反了,带负载能力很低,应该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W:
引用 楼主:
我是摸着螺丝刀的绝缘部分碰触L线的,这样也会构成电容回路?

你直接接触就不是容性回路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Z:
TLP127,集电极—发射极有高达300v的耐压,故接感性负载能承受瞬时反向电压且内部有续流二极管保护,看过 ...

以前好像买过几次TLP127,当普通贴片光耦用了:(

网友AG:
哦,记错了,是买过TLP281,还有TLP114,115

网友Q:
又看了一遍,应该是板子画错了,哪有这么离谱的事。

网友AI:
我有个电路板驱动8个继电器,也怕死机
用软件噼啪噼啪驱动继电器反复工作,哈哈,不好意思,告诉你,48小时没有死机

网友AJ:
典型的EMC问题,你的那个AC-DC模块抗EFT能力太弱了

网友AJ:
EFT就是快速 脉冲群,电网上开关动作会形成脉冲群,离开关越近脉冲干扰信号越严重

网友AJ: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EFT 试验的目的是验证电子设备机械开关对电感性负载切换、继电器触点弹跳、高压开关切换等引起的瞬时扰动的抗干扰能力。这种试验方法是一种耦合到电源线路、控制线路、信号线路上的由许多快速瞬变脉冲组成的脉冲群试验。容易出现问题的场合有电力设备或监控电网的设备、使用在工业自动化上面的设备、医疗监护等检测微弱信号设备

网友AK:
等待露珠的下文

网友AC:
引用 网友Z:
楼主的这种设计 工业现场根本不敢用,想想看  左边一个国产变频器(EMC根本没有通过) 右边一个接触器 下面 ...

我的也用在电柜里面,正如你说的,左边一个变频器,下面好几个交流接触器,还有电机什么的。
不过我只是用9014带继电器的,反正没死机过。

网友L:
引用 楼主:
隔离还没试过。不过其他电源模块没问题,就一个电源模块在作怪。我想和电源隔离关系不大。 ...

隔离也试一下,隔离做得好,对电源模块的要求也就降低了

网友AL:
这个问题以前碰到过
1:首先确认你电源模块220输入部分,有没有做滤波以及emi
2:看你是什么负载,如果允许,在负载两端或者继电器两个触点间加吸收RC  或者直接一个C都可以  现在有卖现成的RC吸收电容,耐压在1000V以上

引起死机问题主要是继电器触点拉弧引起,拉弧引起电源干扰导致电源模块输出不正常,而且你拿示波器看电源模块输出,抓死机那一瞬间 看输出电压是只有向上的脉冲还是说有一个向下的特别大的低谷

网友AM:
感觉板子的问题大于电源模块,哪有这么脆的电源模块啊,期待解决问题,公布答案!

网友AN:
这贴的硬伤是没有上PCB图

网友AO:
你的电源模块有问题,死机时测一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不接任何负载,经测试
1、发现有一个继电器不再出现死机现象(图中未标注的那个继电器)。
2、测试会死机那个继电器,在电源模块220v输入端串了一个共模电感,并了一个0.01u安规电容(并在共模电感前后都测试过),在接通另一个继电器的情况下,不再出现死机情况。但是一旦断开另一个继电器,还是很容易死机。
3、这么奇怪的问题实在是没法解决了。

网友AP:
应该很简单, 有的模块在220v端上, 加了储能元件,

网友T:
市电PCB走线与低压控制PCB走线太近,PCB走线间的漏电影响电源模块的正常工作

网友AQ:
122楼讲的很清楚了。原因和处理办法都讲明了。楼主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
不是电源模块问题,就是继电器触点瞬间干扰到单片机了。

这个问题我09年也遇到过,当时解决办法很简单,付出的代价却很大。当时那批货已经出到葡萄牙了。

我补充2点,属于偏门。
1。 在单片机供电正负极加上1个共模滤波电感,感量大概几mH。用开关电源共模滤波电感试试。
2。继电器触点两端并联1个10D391压敏电阻吸收。

再谈一点感受,国内产品为了省成本,各种偷工减料,不出问题还好,等批量出来问题明知道有解决办法,却因为木已成舟,没有解决的空间。所以,硬件能做的就是在PCB空间允许的条件下,把那些增加营养和维生素的元件都留下空间,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AR:
不如把MCU的电源隔离起来,我们单位是这么做的,但是成本会增加很多,隔离模块是金升阳的,有直接带稳压的30左右,有不带稳压的几块钱,感觉就像是一个很小的变压器似的,不带稳压的加个稳压管什么的就可以了,IO部分用光耦,之前听说没用这个电源经常会有死机、烧片的情况发生,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单位以前的设计,就是电源部分没做好,没别的原因,电源是基础,但是这个基础做明白了太难了..........

网友AS:
无意中看见楼主的帖子,觉得这个问题语言说描述可能比较困难,配个图,不保证是rootcause,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接任何负载,经测试
1、发现有一个继电器不再出现死机现象(图中未标注的那个继电器)。
2、测试会死机那 ...

这个pcb设计不太好,220v强电线在板子上横冲直撞.哈哈,老板不骂就再做一稿,把强电都靠一边去.

网友AT:
引用 网友G: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可以硬件功夫上一个台阶。
驱动继电器的电源能换成12V的换一下, ...

你是为数不多几个懂的

网友X:
引用 楼主:
不接任何负载,经测试
1、发现有一个继电器不再出现死机现象(图中未标注的那个继电器)。
2、测试会死机那 ...

基本可以确定PCB的问题,布局太不好了,弱电与强电没有电磁隔离,强电的线环够大的,相无交错。板级的电解电容及TVS也不见一个。你打个群脉冲试验吗?肯定过不了。

网友AU:
那么你就应该测试一下那个有问题的电源模块,和其他的区别在哪

网友AV:
引用 网友E:
这问题我碰到过,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和电机有严重干扰,触点加安规电容单片机加去耦电容能解决,但不是完全消 ...

什么单片机换了什么单片机能这样呢?

网友:
看图片太累,原理图和PCB一起传上来看看

网友C:
赶紧自己改,我以前都怕跳火,中间加隔离槽,早该把pcb 发上来,强电放一块,附近包括板另一面不要走小信号线,强弱线间隔至少1cm,要加的保护还是要加

网友AW:
估计是继电器另一端往5V方向抬高电压了(反向

网友C:
检查原理图和pcb是否对应

网友C:
库文件是否有错,能改布局的改元件布局,少加电感,多用电容,

网友AX:
简单的继电器控制,俺做的继电器板在工业现场直接带交流接触器已可靠工作6年了,只要你把电路设计完善,会很少出问题。

网友AK:
这个PCB太吓人啦。。。

网友AY:
继电器线包反电势的问题,单片机独立电源并与继电器光藕隔离,继电器并联二极管用1N4007不行,速度不够

网友AZ:
设计缺陷导致220V交流电干扰了AC/DC电源模块,续流二极管上串电阻可以缩短继电器释放时间,但对系统不利。
建议贴出电源部分的电路图和PCB图供分析,有个黑色定律:故障越离奇,原因越低级:lol

网友BA:
单片机驱动电流不足,  加个大点的极性电容

网友BB:
持续关注,学习了,等待最终结果

网友BC:
这样的PCB图,我只有呵呵了……

网友BD:
看到PCB图“零线火线”附近红色密密麻麻的小信号排线(虽然在不同层),这个必须投降!都不用再分析了:有问题才是正常的,没问题才是应该好好要分析的....

网友BE:
搞个光耦隔离

网友:
芯片电源脚 串一个电阻

网友BF:
主要是电源问题,可以用线性电源先验证一下。

网友AM:
看了PCB,基本可以确定我之前说的板子问题更多一点了

网友BG:
楼主原因确定了吗,一直在关注啊,麻烦说下啊

网友BH:
我认为,可能是那个坏的电源模块,市电和直流电之间跨接了一个电容导致的。

网友BI:
建议PCB走线的问题要先解决掉,强电与弱电要分开走线,弱电不要从强电底下穿,如果挨得太近,能开槽就开槽分开,继器器底下也不要摆放三极管电路,移出来。

网友BJ:
关注学习中,望楼主早出结果

网友BK:
1、光耦隔离:光耦两侧独立的电源和地。可用DC-DC 隔离模块实现。
2、注意PCB 强电干扰侧 和MCU地 充分远离,加大爬电距离。

以上两点不解决,你找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AV:
什么单片机换了什么单片机能这样呢?

ht46r47换了ht66f40

网友BL:
估计LZ已经崩溃。替他默哀一下。等等吧,时间长了说不定哪天LZ就把问题想明白了。

网友AV:
引用 网友E:
ht46r47换了ht66f40

哦,多谢!我以为是品牌不同的单片机会导致这样呢,据说飞思卡尔和micchip抗干扰会好些,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BM:
电源采用的是线性稳压电源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V:
哦,多谢!我以为是品牌不同的单片机会导致这样呢,据说飞思卡尔和micchip抗干扰会好些,不知道是不是这 ...

目前看来PIC  stc  抗干扰最好,台湾产最差,stm32不加ESD不能用

网友BN:
PCB布板问题

网友BO:
俺的看法:
      干扰途径——继电器触点系统与线包间的分布电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接L是正常的,而接了L就容易死机。继电器的触点接通瞬间(电压突变)通过该分布电容干扰到单片机系统。
      电源模块的影响——如果电源模块对地的绝缘很好很理想,对大地的分布电容也非常非常的小,那么其途经的干扰电流也几乎可以忽略,这样就可能觉察不到干扰,反之则会感觉到明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电源可以正常工作而有的电源则干扰明显。
      解决的办法——继电器电源与单片机电源分开,单片机系统与继电器驱动间加光耦隔离。
      (假如继电器的触点系统与衔铁间有小面积的绝缘——衔铁通过一段塑料之类的绝缘物带动触点动作的,就会好很多,这就相当于干扰通道中串联了一个很微小容量的电容作了隔离)

网友BP:
1、增加压敏电阻
2、强弱隔离,必要的时候要开槽

网友X:
引用 网友BP:
1、增加压敏电阻
2、强弱隔离,必要的时候要开槽

这才是隔离的范本。

网友BQ:
引用 楼主:
照你的方法测量了一下,大概是10V左右。不知是否正常?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随便负载变动会有波动是正常的

网友BQ:
单片机复位、晶振内置看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R:
引用 网友AL:
这个问题以前碰到过
1:首先确认你电源模块220输入部分,有没有做滤波以及emi
2:看你是什么负载,如果允 ...

你好!请问下继电器负载端加RC是怎么加的?假如我拉载12V1A要用多大的电阻电容值呢?24V5A的时候又该用什么电阻电容呢?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或者公式的?或者并上一个压敏电阻行不行?(具体又是怎么选型呢?)

网友BS:
电源板模块输入端接个磁珠试试,

网友BS:
你的说明跟我们这个电路板好像,不过我们用的是很差的电源厂家,被坑的不轻额,

网友AW:
继电器两端加电容看看效果另外可以改为8550三级管驱动方式试一下。

网友BT:
说说什么牌子的电源,以后不去用这个电源

网友BU:
继电器驱动三极管换成光耦

网友BV:
电源模块的输入能把零线和地线相连?白加了Y电容,还引进了干扰到5v的地端!

网友BW:
应该是PCB的事,拿掉L端干扰就没有了,就说明跟驱动没关系.正常的驱动一个继电器能把5V给拉黑?按168楼布板,肯定就没问题.

网友BX(2016-02-21):
mask,或许以后可以作为反面教材使用。
. 继电器的使用
. 电源模块的选择
. 电源供电的隔离
. 强弱信号的PCB走线
. 驱动与MCU的隔离
. MCU的选择
......

网友BY:
其实你们都没有告诉楼主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是告诉楼主因该正阳做。
1:如果楼主怀疑是电源隔离器的问题那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直接用电池供电看看有四轴飞行器问题
2:继电器不带负载的时候就能正常,一旦带上负载就死机,这个跟继电器的线圈有关的可能性不大
3:如果带负载死机需要怀疑电磁干扰过不去,需要使用排除法解决问题,有时候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感觉不可思议,其实是我们设计上或者原材料上有问题,其中我们就有遇到过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结果跟布线有关系。重新画一个板子就好了

网友BZ: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做了电源隔离和灭弧处理,如果解决请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没想到还有那么多跟帖的。其实现象是这样的:当继电器触点上接了强电后,触点接通的瞬间有很大概率导致该电源模块的电压出现瞬间跌落(单片机死机就是因为电压跌落的原因,并不是真正干扰到单片机)。用手头的其他几个不同的电源模块替换就不会出现该问题,所以初步判定是该电源模块的问题,具体原因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可能只有电源模块的厂家才知道了。
现在已经决定更换电源模块了。

网友CA(2016-11-01):
更换电源模块后,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CB:
想买个这种板子研究一下,总是顺风顺水的 心理不踏实,想买个研究一下提高自己,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CC: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CD:
引用 网友CB:
想买个这种板子研究一下,总是顺风顺水的 心理不踏实,想买个研究一下提高自己,不知道多少钱 ...

有的买的话,请加我一个,谢谢

网友CD:
引用 网友CB:
想买个这种板子研究一下,总是顺风顺水的 心理不踏实,想买个研究一下提高自己,不知道多少钱 ...

有的卖的话,请联系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A:
更换电源模块后,问题解决了没有。

换了电源模块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