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贴片的过流保护器件

楼主(2016-01-21):
我的电路板子很小,大概面积是6*6mm,为了预防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故障,当电路中电流达到20ma时,电路中有个器件会烧毁,为了保证安全,想用一款保护元件(体积必须小),请问哪款合适

网友A:
你这个板子也够小的,也就够放2个贴片电阻了,贴片保险丝!

网友B:
可以考虑下可恢复保险丝

网友C:
问题是你还剩多少空间啊

网友C:
当然还取决于你的外部供电,有的时候是不需要考虑这些的。如果都考虑的话每个板子都得加限流了

网友D:
有的0805   0603  1206

网友E:
那么小,能装什么,很好奇楼主板子上有什么元件

网友F:
目前过流保护的可恢复保险丝片式尺寸有1206、0805、0603尺寸。

网友G:
6*6mm,那么小,也就够贴几个电阻的.

网友H:
没有20毫安的自恢复保险丝吧?

网友I:
电流越小的自恢复保险的内阻越大,而且这玩意一旦动作,需要完全断电一段时间来降温才能恢复,楼主这个问题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综合考虑,才有最优方案。

网友J: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K:
自恢复保险丝 反应很慢要结合电路本身慎重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