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判断ROM的最后一个地址的数是负数就可以判断容量?

楼主(2016-01-21):
ROM容量最小是2K,大小是以2倍的增长的,2K,4K,8K,16K,32K,64,K,128K...等,为什么判断一个最后地址对应的数是负数,就可以判断出没有写入代码呢。

网友A:
应该是超限后就返回个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超限后就返回个负数。

原理

网友B:
他大概是认为读出0xff就认为到了flash的边沿,不过刚刚擦除的芯片,其内容也是0xff
所以怀疑此程序的广泛适用性

网友C:
这取决于FMC_Read_User的行为。。。。。。。

网友D:
超限后,系统应该会发现的,然后出界了,就返回个负数。

网友E:
你看这个FMC_Read_User()函数,要看函数原型,是如何定义的,这个函数结尾,肯定有发关于返回值的定义。

网友F:
那个函数是你自己定义的吧,你如果读数超限后,返回什么是有你自己定义的。然后可能你调用了库函数或系统的某个函数,你要去看那个原型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这个FMC_Read_User()函数,要看函数原型,是如何定义的,这个函数结尾,肯定有发关于返回值的定义。
...

仅仅是一个底层函数,读取FLASH的任意一个32地址指向的值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函数是你自己定义的吧,你如果读数超限后,返回什么是有你自己定义的。然后可能你调用了库函数或系统的 ...

就是一个读取FLASH地址指向的值而已。

网友G:
看这个FMC_Read_User()函数,跟你所说的完全不同;具体看FMC_ISPCON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这个FMC_Read_User()函数,跟你所说的完全不同;具体看FMC_ISPCON寄存器!

出错是返回-1,可是正常读取的数只要最高位是1不也是负数了吗

楼主:
看错了,不是读取地址是值的,已经读取放在形参了。不是通过返回值读出来的。

网友F:
具体的细节还要去看那个函数原型里是怎么做的。肯定有的,有的返回 -1, -2,

网友A:
就是一个读取FLASH地址指向的值而已。超出范围后,会有标志位置位的,然后判断一下,返回个负数。

网友:
为何为负数?那个是那个函数里面写的,遇到了结束,就返回负数,你也可以修改那个原型锕

网友H:
所有片子擦除之后都是0xff吗,有没有都是0的

网友I:
为何为负数?

网友J:
说明超限就返回负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