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款复位芯片

楼主(2016-01-21):
标识 H 2,sot23-5,求教大家这款芯片的型号

楼主:
一个产品出了故障,几个cpu共用的复位信号,上电之后不停的复位,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复位芯片坏掉的可能性大么?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不就知道了。

网友A:
要从分析功能的角度上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寻找芯片的角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从分析功能的角度上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寻找芯片的角度上。

谢谢版主大人回复,正常的工作时复位信号保持高电平,坏掉的设备,复位信号不停的出现低电平,也没法判断是不是复位芯片坏了,供电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大人回复,正常的工作时复位信号保持高电平,坏掉的设备,复位信号不停的出现低电平,也没法判断 ...

那你得看复位芯片的监测输入引脚的电平变化了。

网友B:
复位芯片,一般有电压监测脚,也许有WDT清零输入脚,如果电压异常,或者CPU不定时喂它,就复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产品出了故障,几个cpu共用的复位信号,上电之后不停的复位,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复位芯片坏掉的可能性 ...

不建议几个CPU共用一个复位信号,以后设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得看复位芯片的监测输入引脚的电平变化了。

这个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上电复位芯片,一个gnd 一个vcc一个reset,还有两个引脚暂时没发现连接到cpu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几个CPU共用一个复位信号,以后设计注意

这不是我设计的产品,是国外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芯片,一般有电压监测脚,也许有WDT清零输入脚,如果电压异常,或者CPU不定时喂它,就复位了。 ...

这个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上电复位芯片,一个gnd 一个vcc一个reset,还有两个引脚暂时没发现连接到cpu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上电复位芯片,一个gnd 一个vcc一个reset,还有两个引脚暂时没发现连接到cpu上 ...

这好办啊。把RESET管脚翘起来。看看。如果还复位,就证明不是片子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办啊。把RESET管脚翘起来。看看。如果还复位,就证明不是片子的问题了。 ...

我把复位芯片吹下来了,没法启动。看来得在cpu启动后立马把reset脚断开才行,谢谢  :victo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复位芯片吹下来了,没法启动。看来得在cpu启动后立马把reset脚断开才行,谢谢   ...

拿镊子试一下

楼主:
嗯,多谢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上电复位芯片,一个gnd 一个vcc一个reset,还有两个引脚暂时没发现连接到cpu上 ...

从这点,再加上测量的信号就可以看出是复位芯片坏了

网友D:
RT9818C-13PB。参考附件。

是不是材料用错?用成RT9818C-50PB ? 电源电压低于5v就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RT9818C-13PB。参考附件。

是不是材料用错?用成RT9818C-50PB ? 电源电压低于5v就复位。

非常感谢回复,不过这款不是.用错不会,在客户那里用了两三年了,最近出了问题返修的

楼主:
这种引脚定义也挺另类的,我看了很多家的芯片,没有一种是像图片这样的

楼主:
有点相似

网友E(2018-11-05):
我也在找这一款的型号,引脚定义同kingshenjsskf发出的一样,丝印定样也是标识 H 2,sot23-5,知道的朋友或供应商请告知一下,这颗料我们用量特别大,联系电话18227424685同微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