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虚拟串口 window7下驱动安装有问题求助!

楼主(2016-01-21):
1、使用的虚拟串口驱动程序是ST官网上下载的,文件名为:stsw-stm32102.zip.
2、mdmcpq.inf文件usbser.sys文件均已填充到位。
3、stmcdc.inf文件中的USB\VID_0483&PID_5740已与下位机中的usb_desc.c文件中的idVendor:0483与idP:5740已经修改完成。
4、下位机程序在另一台笔记本上(同是win7 x64系统)上下数据通信正常。
5、在本机台式电脑上,电脑主板驱动已更新安装,驱动详情见图一。
6、在本机台式电脑上,该设备无法启动,错误代码10,报错详情见图二。

问题尝试解决时间三天,无任何进展。在此求助各位大神。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
上硬件图啊

楼主:
硬件电路板图?问题好像不是硬件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
硬件连接比较简单,stm32F103CBT6芯片的引脚PA11和PA12各串联一个10欧姆的电阻至USB_D-和USB_D+,
USB_D+上再经2K的电阻上拉至3.3V电源上。

楼主:
@香水城 香主,求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连接比较简单,stm32F103CBT6芯片的引脚PA11和PA12各串联一个10欧姆的电阻至USB_D-和USB_D+,
USB_D+ ...

那这就和USB接口的映射有关了。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有些系统缺少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就和USB接口的映射有关了。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有些系统缺少文件的。 ...

你好,大概缺失什么样的文件?因为这个驱动问题,系统已经重装两次,确定安装的系统是原装的。排除不了,其他问题,技穷,求技术指导。

网友B:
你的方向是对的,就是PC软件的问题。

mdmcpq.inf
msports.dll
serenum.sys
usbser.sys

从正常电脑里,把这四个文件都复制一下,替换过来。试试看。

网友C:
选择手动更新驱动 提示缺少什么文件就去找什么文件 情况跟你一样 刚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选择手动更新驱动 提示缺少什么文件就去找什么文件 情况跟你一样 刚解决了这个问题 ...

只是设备列表里的黄色感叹号,有提示吗?

我怎么没有见过。。。

网友A:
看来碰到此问题的同学不少啊。

网友C:
重启F8 禁用驱动签名

网友D:
能用的那台是不是盗版win7.。。。不要改inf,会有数字签名认证的

网友E:
就算你在这台电脑上解决了也是不能用的,你都搞的这么痛苦,买你产品的用户,WINXP到WIN10都有,你指望他们自己能搞定?
你去观察JLINK、PL2303、ft232等批量的usb产品,基本没有用USBSER.SYS来驱动的。

速度要求不高的产品,就果断换HID的通信,可以做到64KB/s 。
速度要求高的,只能自己去做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就算你在这台电脑上解决了也是不能用的,你都搞的这么痛苦,买你产品的用户,WINXP到WIN10都有,你指望他们 ...

说的在理,但现在两难。
自己做驱动,程序员表示很难。
ST为什么不做个好的驱动。。。

我考察过,jlink确实也是虚拟串口方式,但驱动从来不挑系统。

网友F:
是不是驱动没装好,卸了重装试试

网友G:
估计又是ghost系统惹的祸……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说的在理,但现在两难。
自己做驱动,程序员表示很难。
ST为什么不做个好的驱动。。。

正常情况下 其实就一个inf就行了 根本没神马装驱动的事  这事还是得怪用户用盗版系统  st那帮外国佬估计就没考虑过天朝这种情况 很多人用ghost系统  要不重新自己做个驱动setup打包各种缺少的文件给别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就算你在这台电脑上解决了也是不能用的,你都搞的这么痛苦,买你产品的用户,WINXP到WIN10都有,你指望他们 ...

各种串口芯片一样的总有人反应不稳定啊蓝屏啊神马的 估计比cdc装不上驱动的比例还高  这些串口芯片可是人家芯片厂吃饭的东西 问题估计还是用户电脑上 我感觉如果一定要用串口接口 你不定做的驱动跟串口芯片公司驱动一样好  查资料和实际解决收集各种缺少文件打包可能更好 不用串口接口另说

网友G:
原装系统? 网上下的话 不一定是

网友H:
GOST系统缺少usbser.sys这个文件,我遇到过,你换一台笔记本,最好是原装带的系统,或安装版的系统就可以。你拷贝附件文件放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 目录下。试一下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GOST系统缺少usbser.sys这个文件,我遇到过,你换一台笔记本,最好是原装带的系统,或安装版的系统就可以。 ...

这是哪个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向是对的,就是PC软件的问题。

mdmcpq.inf

1、感谢你的指导回复,
2、准备按照你提出的解决方法,去尝试解决一下,具体结果,下午尝试后,会立即回馈过来。
再次灰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手动更新驱动 提示缺少什么文件就去找什么文件 情况跟你一样 刚解决了这个问题 ...

1、感谢你的指导回复,
2、你这边指的手动更新驱动,是指电脑驱动?还是虚拟串口的驱动?
     电脑驱动,情况如一楼图一所示,需要怎么操作?
     虚拟串口驱动,提示信息没有确实文件,只有如一楼图二所示,该设备无法启动,错误代码:10
希望能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设备列表里的黄色感叹号,有提示吗?

我怎么没有见过。。。

1、感谢你的回复,
2、是的,只有虚拟串口设备列表中的黄色感叹号,点击进去,该设备无法启动,错误代码:10
望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碰到此问题的同学不少啊。

1、感谢你的回复,
2、有浏览看过很多类似问题,解决方法各有不同,但均尝试无果。
希望高人能指点迷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感谢你的回复,
2、有浏览看过很多类似问题,解决方法各有不同,但均尝试无果。
希望高人能指点迷津啊 ...

先看看你的系统是哪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启F8 禁用驱动签名

1、感谢你的指导回复,
2、重启F8 禁用驱动签名,准备尝试你提供的解决方法,下午会将尝试结果反馈回来,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向是对的,就是PC软件的问题。

mdmcpq.inf

1、你好,你提供的四个文件信息,
     C:\Windows\inf下找到了mdmcpq.inf
     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找到了serenum.sys、usbser.sys
     这三份文件的我个人查找的位置对吗?
2、msports.dll这份文件没有找到,在C:\Windows\inf下找到了msports.inf这个文件,
     想跟你确认一下文件是msports.dll还是msports.inf?如果是msports.dll,那应该去哪个路径下去寻找?
非常感谢,你的每一次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的那台是不是盗版win7.。。。不要改inf,会有数字签名认证的

1、感谢你的指导答复,
2、能用的那台,和不能用那台用的系统都是win7正版的安装系统文件,也都是通过“你懂得”方式激活的系统,
3、inf文件我是直接从能用的那一台里面将文件拷贝出来,替换掉不能用的那一台里面的相同路径的。
期待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算你在这台电脑上解决了也是不能用的,你都搞的这么痛苦,买你产品的用户,WINXP到WIN10都有,你指望他们 ...

1、感谢你给的意见建议,
2、说句惭愧的话,这台不能用的电脑就是客户提供的,为此才一直烦恼。
3、直接更换通信类别或者自己去写驱动,现在有些急,没法采用这些解决根本问题。
非常感谢你的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在理,但现在两难。
自己做驱动,程序员表示很难。
ST为什么不做个好的驱动。。。

1、感谢你的言语支持,同感,
2、期待ST越来越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你好,你提供的四个文件信息,
     C:\Windows\inf下找到了mdmcpq.inf
     C:\Windows\System32\dri ...

mdmcpq.inf        C:\Windows\System32
msports.dll         C:\Windows\System32
serenum.sys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usbser.sys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楼主:
引用 网友H:
GOST系统缺少usbser.sys这个文件,我遇到过,你换一台笔记本,最好是原装带的系统,或安装版的系统就可以。 ...

你好,感谢你提供的解决方案,已经尝试,问题暂未解决.问题现象显示为驱动不适合该平台.
还很感谢你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mcpq.inf        C:\Windows\System32
msports.dll         C:\Windows\System32
serenum.sys         ...

1、你好,感谢你的及时回复,
2、msports.dll在C:\Windows\System32已找到,mdmcpq.inf为在该目录下找到。
   该目录下,未有inf类型文件,是否是在C:\Windows\inf文件下的此文件,
     serenum.sys和usbser.sys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已找到,
3、已尝试从运行正常的同系统的电脑中拷贝已找到上述的的三个文件,替换至该电脑上。
   备注:也进行了,mdmcpq.inf用在C:\Windows\inf文件下的此文件,进行的替换。
   问题暂未解决,问题如一楼图二所示,问题描述:该设备无法启动,错误代码:10
再次非常感谢你给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驱动没装好,卸了重装试试

1、感谢你的指导意见,
2、驱动已经历几十次反复重装,包含为了去除干净,系统直接C盘格式化重装。
感谢你的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又是ghost系统惹的祸……

1、你好,感谢你的指导意见,
2、系统是正版安装系统文件,只是激活方式“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常情况下 其实就一个inf就行了 根本没神马装驱动的事  这事还是得怪用户用盗版系统  st那帮外国佬估计 ...

1、感谢你的回复,
2、当前问题状态,感觉是电脑问题,不确定具体原因,希望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装系统? 网上下的话 不一定是

1、感谢你的回复,
2、确认是原装系统,文件类缺失,网络上能确定的都去尝试补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各种串口芯片一样的总有人反应不稳定啊蓝屏啊神马的 估计比cdc装不上驱动的比例还高  这些串口芯片可是人 ...

1、感谢你的回复,
2、现在是确认问题是上位机电脑的问题了,只是没能定位,无法解决。
感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初研发的时候就重装过几次系统。

目前就是采用自动覆盖几个文件的方法,不管系统里有没有。

1、感谢你分享的经验,
2、我安装的是在Win7 x64上,
3、能问一下,你覆盖补充的那些文件吗?
感谢你一直的回复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你的系统是哪种的。

1、感谢你的回复,
2、你指的系统是电脑系统吗?电脑安装系统为Win7 x64
期待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启F8 禁用驱动签名

1、感谢你的回复,
2、你提出的解决方案,刚才已经尝试,禁用驱动签名后,卸载虚拟串口驱动,重新安装一下,
3、问题暂未解决,显示信息,还是像一楼图二所示,该设备无法启动,错误代码:10
感谢你的指导意见。

网友G:
系统如果是手动安装再找注册码的话,主板驱动呢,是否原装, 是否驱动版本问题。         能否换个USB口试试。     我电脑3个USB口有2个是3.0的,一个是2.0的,之前遇到过3.0接口接一个东西有问题,换插2.0就没事,卸载掉3.0驱动也没事。虽然说3.0是兼容2.0,似乎具体芯片也难免有BUG.

网友J:
请看我发的帖子: “stm32 虚拟串口 window7下驱动安装成功”

请看帖子中的说明:
"不管是使用STM32官方提供的驱动,还是使用网上下载的.inf文件,在windows7下安装驱动,能够安装上,可以很多时候是出现黄色的小叹号,说设备无法启动,错误代码:10。导致无法使用。
  今天本人就成功地安装上驱动了,很是高兴。原先也是试验了多次,没有成功。就手动修改inf文件,终于成功了!
  成功的关键所在:  USB\VID_10c4&PID_ea60;此处的VID和PID一定要和你程序中使用的ID相同。 "

网友J:
收藏的论坛PDF文件:

          stm32 虚拟串口

网友K:
卸载重装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397622-1-1.html

1、感谢你提供解决方案链接,
2、链接中的解决方法,缺失文件,补充,已经尝试,未果。
感谢你开贴以来的始终帮助。

网友B:
恰好做过。
只是结果太奇怪了。

网友L:
我有一台机器一直装不上ST的VCP,也只遇过这一台,自己觉得原因是——该机的CPU是AMD.
等待了官方的几次更新,结果没有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系统如果是手动安装再找注册码的话,主板驱动呢,是否原装, 是否驱动版本问题。         能否换个USB口试 ...

1、感谢你的指导意见
2、前面两个USB接口白色的,后面四个蓝色的,均尝试过,未果,
3、主板驱动,没法找到原装的了,使用驱动人生进行的主板驱动更新,显示的主板信息:ChiefRiver
4、USB3.0驱动尝试过卸载,未果。
感谢你的一直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看我发的帖子: “stm32 虚拟串口 window7下驱动安装成功”

请看帖子中的说明:

1、感谢你的解决方案,
2、拜读过你的帖子,问题剖析及解决方案,非常清晰细腻。
3、你的帖子中,提及到的,stmcdc.inf文件中的修改:VID\PID Setting,已经修改,
4、个人下位机C语言程序中usb_desc.c中VID设置为0x0483,PID设置为0x5740
     PC机设备信息,硬件id:USB\VID_0483\PID_5740&REV_0200
                                    USB\VID_0483\PID_5740
5、无法确认,我这样是否算是修改成功,
想跟你确认一下,如何确认修改是否生效?
感谢你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收藏的论坛PDF文件:

1、感谢你的技术资源支持
2、帖子已经拜读
想咨询你,如何去确认信息修改生效,
感谢你的指导。

楼主:
1、感谢你的指导意见,
2、驱动已经历几十次反复重装,包含为了去除干净,系统直接C盘格式化,重装系统后的,再次重转驱动。
感谢你的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恰好做过。
只是结果太奇怪了。

1、感谢你的始终指导
2、你的意思是指?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有一台机器一直装不上ST的VCP,也只遇过这一台,自己觉得原因是——该机的CPU是AMD.
等待了官方的几次更 ...

1、感谢你的指导恢复
2、电脑cpu为intel的系统详情请见下图
谢谢你的不吝赐教。

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

网友M:
安装的杀毒软件会不会把他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安装的杀毒软件会不会把他杀了

1、感谢你的建议
2、系统没有安装任何防护及杀毒软件,
3、系统自带的Windows 防火墙已经关闭,
感谢不吝赐教。

网友L:
引用 楼主:
1、感谢你的指导恢复
2、电脑cpu为intel的系统详情请见下图
谢谢你的不吝赐教。 ...

INTEL 64位,这点比我的强。找最新版ST驱动,再尝试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N:
你的串口驱动是怎么安装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的串口驱动是怎么安装的啊

st官网上下载的,stm32虚拟串口驱动,按照说明进行的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L:
INTEL 64位,这点比我的强。找最新版ST驱动,再尝试还是有希望的。

st官网上最新的了、、、

网友O:
系统问题.第二步不正确.换系统吧

网友P:
把360等都卸掉再试试,这个也有影响

网友Q(2020-07-0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该设备无法识别(代码 10)”,大多数电脑没有问题,客户那边的电脑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有点急,希望楼主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