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今天看新闻说一家人被CO中毒死了,好伤心,研究一下

楼主(2016-01-21):
产品型号封装简要描述
MQ-5BTO-5检测天然气液化气人工煤气传感器

MQ-7BTO-5检测一氧化碳传感器

MQ-2TO-5检测可燃气体烟雾传感器

MQ-9TO-5检测天然气一氧化碳传感器

MQ-135DIP检测空气污染传感器

MQ-38DIP-6有机蒸汽制冷剂检测气体传感器

MQ136DIP检测H2S硫化氢传感器

MQ-8BTO-5检测人工煤气氢气传感器

MQ-2(QM-N2)DIP-6可燃性气体传感器

MQ-7TO-5检测一氧化碳传感器

楼主:
上表都是那些气体相关的传感器,大家说要不要设计一套家里面自动控制系统,防止中毒死亡。。。

网友A:
如果是检测煤气,防止煤气中毒是用MQ-2好还是用MQ-9好呢,还是一起用?
MQ-2        TO-5        检测可燃气体烟雾传感器

MQ-9        TO-5        检测天然气一氧化碳传感器

楼主:
煤气主要成分是甲烷,但是甲烷能让人死吗?会不会有CO呢?

网友B:
应该是甲烷为主,最好监控甲烷,然后自动系统控制通风设备和窗户,另外在天然气总阀门添加电子开关,当出现浓度超标后自动开启通风循环系统,另外自动关闭阀门。

网友:
这几个都是模拟接口的传感器,需要用到ADC,最好搞两路,CO,CH4都检测。然后只要一个超标就自动启动安全方案。

楼主:
MQ136        DIP        检测H2S硫化氢传感器  那就是可以检查有没有放屁。

网友C:
煤气主要成分是甲烷,CO也有的。MQ-5B        TO-5        检测天然气液化气人工煤气传感器

网友D:
MQ-5特点:广泛的探测范围、高灵敏度、快速响应恢复、优异的稳定性、寿命长、简单的驱动电路
MQ-5应用:可用于家庭和工厂的气体泄漏监测装置, 适宜于液化气、丁烷、丙烷、甲烷、氢气、人工煤气等的探测。
MQ-5适用气体:液化气、甲烷、煤制气
MQ-5规格:
探测范围 300~10000ppm
特征气体 1000ppm异丁烷
灵敏度 R in air/R in typical gas≥5
敏感体电阻 1KΩ~20KΩ in 2000ppm异丁烷
响应时间 ≤10s
恢复时间 ≤30s
加热电阻 31Ω±3Ω
加热电流 ≤180mA
加热电压 5.0V±0.2V
加热功率 ≤900mW
测量电压 ≤24V
MQ-5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20℃~+55℃
湿度:≤95%RH
环境含氧量:21%
MQ-5规格:贮存条件
温度: -20℃~+70℃
湿度:≤70%RH

网友E:
MQ-7一氧化碳传感器模块
产品特点
一、尺寸:35mm X25mm X27mm 长*宽*高
二、主要芯片:LM393、MQ-7一氧化碳传感器模块
三、工作电压:DC 3.0-5.5V
四、特点:
1、具有信号输出指示;
2、双路信号输出;(模拟量输出及TTL电平输出)
3、TTL输出有效信号为低电平,可接直接接单片机IO口;
4、模拟量输出0~5V电压,浓度越高电压越高;
5、对一氧化碳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良好的选择性;
6、具有长期的使用寿命和可靠的稳定性;

网友E:
第一步:给模块供5V直流电(注意正负极别接反,否则容易烧毁芯片)。
第二步:如果选择DOUT,TTL高低电平端,输出信号可以直接接单片机IO口或者接一个NPN型三极管去驱动继电器,电位器RP在这里用于调节输出电平跳变的阀值,由下图原理图可以分析,当传感器检测到被测气体时,比较器LM393管脚2点的电压值,跟传感器检测到气体的浓度成正比,当浓度值超过电位器RP设定的阀值时,比较器2脚的点位高于3脚的点位,这个时候,比较器1脚输出低电平,LED灯亮,R3为LED灯限流电阻,C1为滤波电容。传感器输出低电平,反之,当没有信号的时候,传感器输出高电平,等于电源电压。
第三步:如果选择AOUT,模拟量输出,那样就不用管电位器了,直接将AOUT脚接AD转换的输入端或者,带有AD功能的单片机,就可以了。根据我们的经验:在正常环境中,即:没有被测气体的环境,设定传感器输出电压值为参考电压,这时,AOUT端的电压在1V左右,当传感器检测到被测气体时,电压每升高0.1V,实际被测气体的浓度增加200ppm(简单的说:1ppm=1mg/kg=1mg/L=1×10-6 常用来表示气体浓度,或者溶液浓度。),根据这个参数就可以在单片机里面将测得的模拟量电压值转换为浓度值。注意:如果您是用来做精密仪器,请购买市场上标准的校准仪器,不然存在误差,因为,输出浓度和电压关系的比值并非线性,而是趋于线性。
特别提醒:传感器通电后,需要预热20S左右,测量的数据才稳定,传感器发热属于正常现象,因为内部有电热丝,如果烫手就不正常了。
实现功能: 此版配套测试程序
使用芯片:AT89S52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9600
编译环境:Keil

网友E:
用于家庭、环境的一氧化碳探测装置。适宜于一氧化碳、煤气等的探测。

解释说明:此模块为MQ-7一氧化碳传感器,使用前请预热20S左右:

网友E:
如果选择AOUT,模拟量输出,那样就不用管电位器了,直接将AOUT脚接AD转换的输入端或者,带有AD功能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F:
传感器通电后,需要预热20S左右,测量的数据才稳定,传感器发热属于正常现象,因为内部有电热丝,如果烫手就不正常了。

网友:
这个方案不仅要有传感器应用,还要有机电控制,继电器控制等。

网友G:
当一氧化碳气体通过外壳上的气孔经透气膜扩散到工作电极表面上时,在工作电极的催化作用下,一氧化碳气体在工作电极上发生氧化。其化学反应式为: CO+H2O→CO2+2H++2e-
在工作电极上发生氧化反应产生的H+离子和电子,通过电解液转移到与工作电极保持一定间隔的对电极上,与水中的氧发生还原反应。其化学反应式为:
1/2O2+2H++2e-→H2O
因此,传感器内部就发生了氧化-还原的可逆反应。其化学反应式为:
2CO+2O2 →2CO2
这个氧化-还原的可逆反应在工作电极与对电极之间始终发生着,并在电极间产生电位差。

网友G:
但是由于在两个电极上发生的反应都会使电极极化,这使得极间电位难以维持恒定,因而也限制了对一氧化碳浓度可检测的范围。
为了维持极间电位的恒定,我们加入了一个参比电极。在三电极电化学气体传感器中,其输出端所反应出的是参比电极和工作电极之间的电位变化,由于参比电极不参与氧化或还原反应,因此它可以使极间的电位维持恒定(即恒电位),此时电位的变化就同一氧化碳浓度的变化直接有关。当气体传感器产生输出电流时,其大小与气体的浓度成正比。通过电极引出线用外部电路测量传感器输出电流的大小,便可检测出一氧化碳的浓度,并且有很宽的线性测量范围。这样,在气体传感器上外接信号采集电路和相应的转换和输出电路,就能够对一氧化碳气体实现检测和监控。

网友G:
SHT11是Sensirion盛思锐公司推出的通用型适用于回流焊的数字温湿度传感器。该产品具有精度高,成本低特点。同其他所有SHTxx系列产品一样,SHT11已批量化生产,经过完全标定,提供数字输出。

网友G:
数字温湿度传感器http://www.senseiot.com/upload/20151714504866434.pdf

网友F:
这个复杂的是分析法和控制联动。

网友:
如果是煤气肯定要天然气传感器,但是也可能是烟雾啊,比如火灾,也需要啊,这个时候也要烟雾传感器。

网友H:
有没有集成到一个上面的啊
我感觉这东西采样率又不需要太高,循环采集就行了啊

网友I:
一氧化碳家用检测,我们用ME2-CO电化学的比较多。甲烷可以用MP-4。

网友J:
天然气 分2类,对应2种,传感器,

而燃烧后的CO(一氧化碳) CO² (二氧化碳)  还需要对应的检测传感器,。。。。。。。。。

  勿混淆。。。。。

网友K:
起始最重要的是是co的中断,非常可怕
如果能够研制出集合这几种气体检测的传感器就好了

网友L:
以后再自己家搞个检测器,避免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K:
起始最重要的是是co的中断,非常可怕
如果能够研制出集合这几种气体检测的传感器就好了 ...

你把几个传感器放在ADC的几个通道同时检测就行了,或者封装到一个元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