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红外测量50CM的物体?

楼主(2016-01-21):
如题,被测物体的介质不一定。
思路是测试物体是否存在,并且此物体的形态、表面介质不一定。
哪位大侠有什么解决方案没有?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有这个个东西吗

网友B:
形态不确定是不可能有确定的方案的,测空气浮尘颗粒用激光型红外线,测一面墙用普通红外线,原理、电路、机械结构、软件都完全不同。

网友C(2016-03-08):
楼主想测什么东西?

网友D:
这个使用我们家的ISL29501红外TOF测距芯片就能解决。

网友D:
忘记放简版说明书了

网友C(2016-06-22):
TOF类的芯片适合测量中远距离,由于测量原理的限制,近距离精度不够高,需要由其他的方法

网友E:
观望,坐等大神

网友F(2017-06-15):
引用 网友D:
忘记放简版说明书了

你们家提供历程不

网友G:
找兔子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使用我们家的ISL29501红外TOF测距芯片就能解决。

IIC已经读出距离数据了,但是读出来的数据感觉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