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10 仿真器链接不上

楼主(2016-01-21):
xds510仿真器连接不上啊

网友A:
首先确定一下  仿真器支持此芯片吗

网友A:
XDS510性能不好   很多芯片不支持

网友A:
哦  还有  你问问厂家  能支持的CCS版本

网友A:
用过一段时间的XDS510  后面再也不想用了
艾瑞等   仿真器太贵了  受不了

网友B:
仿真器支持这块芯片吗,嗨哟就是需要芯片选型吗

网友C:
板子断电,仿真器拔了,再重插,先插仿真器在上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