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中断进入STOP,再唤醒问题

楼主(2016-01-21):
请教各位:假设PA1下降沿进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里设置PA1上升沿中断唤醒,然后进入STOP模式,   这时候应该是停在PA1的中断服务程序中,请问PA1的上升沿能唤醒STOP吗?程序下一步运行哪个语句?

网友A:
可以中断唤醒;
执行程序上1次停止的地方;

网友B:
如果是 SLEEP 模式, 唤醒后执行 SLEEP 指令(如:WFE) 后面的指令.
但是 STOP 模式, 1.8V 会断电, 那么唤醒后, 重新上电, PC 指针 (R15) 已被复位, 就应该从复位开始执行了, 不过这一点在编程参考手册没有详细讲到.

楼主:
楼上,STANDBY MODE 才会关闭1.8V,STOP模式寄存器和RAM内容都保留。
我现在的问题是,PA1下降沿中断进服务程序后,将PA1设成上升沿中断,接着进入STOP,这样的话就停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了,后面PA1的上升沿能唤醒吗?

网友C:
应该能吧,只要单片机反应过来了

楼主:
经过实验证明不能,怎么办啊

网友D:
这个必须可以唤醒中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