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ADC注入触发问题

楼主(2016-01-21):
     最近在用ADC规则组测电机电流、电压,同时用了一个定时器(软硬件结合用的,实际还是软件计得数,以扩大定时时间)触发3个注入组通道测量3个传感器的值。实际测量出现了写问题,求教!
     问题描述:偶尔注入组第一个通道出现了一些偏差,开始我分析规则组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貌似也没什么明显干扰,注入组第2、3通道就没出现过这样偏差。
     所以:是不是注入组的触发信号正好出现在了规则组的采样保持阶段,然后切换到注入组后,这样就干扰了第一个注入组通道???(但是有查了STM32F1xx的参考手册,看其中的图和描述,注入触发只能出现在转换阶段(即下图中的紫色区),有点迷惑)请大神指点!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0ODkyfDEyNTYxNTQ%3D

网友A(2017-07-18):
我的注入组第1个通道和第2个通道都出现了偏差。这个是不是芯片本身的缺陷?

网友B:
信号是不同的三组信号吗?

网友C:
第一个通道硬件电路是什么

网友D:
查看旁边的信号是不是收到干扰?

网友E:
设计滤波电路了吗?

网友F:
其他的ADC通道有问题吗

网友G:
STM32F103不是2路12通道ADC吗

网友H:
电机干扰的。

网友:
触发信号是定时采样吗

网友I:
可以通过延时,跨过信号干扰。

网友B:
基准电压是否保持不变?

网友C:
前端电路应该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吧。

网友D:
第一个芯片干扰太严重了,可以通过滤波电路。

网友E:
如果信号干扰比较大,前端可以滤波。

网友F:
可以选用其他的通道试试。

网友G:
选择其他的ADC通道。

网友H:
电机会产生干扰信号比较大。

网友:
可以使用中断信号作为触发。

网友I:
采样保持阶段应该是信号没有触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