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集成运放入门级问题

楼主(2016-01-21):
近期接到了一个需求,要把±10V的电压扩大1.5倍,要求精度0.1mV
也就是说如果当前电压为+10V,转换后的电压在+14.9999V ~ +15.0001之间
我搜索了一下各类产品,发现这种高精度的输入电压都很低,不能满足±10V的要求(也许是我查得有问题,欢迎指点)

抑或着是我的思路有问题
请问该怎么考虑设计电路?有没有直接能满足需求的运放型号?

多谢指教

网友A:
误差0.1mV,放大1.5倍,也就是运放的Vos在0.1/1.5=66.7uV以内就可以;高压高精度的运放满足这个条件的也很多,比如SGM8251,可以正负18V供电,Vos最大是20uV,足够用了,关键是你的电阻精度要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0.1mV,放大1.5倍,也就是运放的Vos在0.1/1.5=66.7uV以内就可以;高压高精度的运放满足这个条件的也很 ...

谢谢,没想到这么快就回应了
第一次发帖求教,不懂规矩,这个怎么给分呢?

另外提一下,这个SGM8251我没有找到它的使用手册,官网也没有,AllDatasheet网上也没有
只有SGM8271,不知是不是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0.1mV,放大1.5倍,也就是运放的Vos在0.1/1.5=66.7uV以内就可以;高压高精度的运放满足这个条件的也很 ...

好像有点问题,在SGM官网上查到的结果显示精度高的VCC以及输入电压范围都很小,都在5V以内

SGM官网上的产品列表如下(不能贴图片,只能发链接了)
cn.sg-micro.com/index.php?m=tables.table&id=38&field_where_2=&field_where_3=&field_where_4=&field_where_5=&field_where_6=%2C&field_where_7=&field_where_8=&field_where_9=&field_where_10=&field_where_11=&field_where_12=&field_where_13=&field_where_14=&field_order=&rows_order=&column_order=&typ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有点问题,在SGM官网上查到的结果显示精度高的VCC以及输入电压范围都很小,都在5V以内

SGM官网上的 ...

官网上还没有放这一款型号的规格书,提供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没想到这么快就回应了
第一次发帖求教,不懂规矩,这个怎么给分呢?

运放不会停产的哈,像LM358,多少年了,不是还在大量应用嘛

网友B:
靠,这很难吗,OP07,最烂大街的精密运放,正负22V供电,不够用?

网友C:
对于带宽不讲究的话,用暂波运放合适,它的失调电压是UV级的,要注意的是,信号连路电阻最好用K级的,不要100K以上,因为IB可能比较大。前级最好加一级跟随器。

网友D:
我想知道你用多少精度的电阻

网友E:
0.005% 的电阻么。。。。。。。。。。

楼主:
谢谢大家,我经验欠缺,很多思路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常用器件选型也不太熟悉
经过各位的指点,又查阅了一些资料,我发现正如10楼,11楼所说的,就算找到了合适的运放,电阻会是一个瓶颈

后来我想能不能这样,由于我是固定的1.5倍输出,能不能用一个乘法器,倍数那一端接AMS1117 1.5
这样就避免了使用电阻带来的误差
望指点

网友B:
汗··············还乘法器,贵啊,你去看看乘法器都是什么价格,能买100个OP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汗··············还乘法器,贵啊,你去看看乘法器都是什么价格,能买100个OP07 ...

这个问题不大,价格并不是第一考虑的,因为需求本身就比较苛刻
最担心的还是思路不对,满足不了性能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不大,价格并不是第一考虑的,因为需求本身就比较苛刻
最担心的还是思路不对,满足不了性能要求 ...

运放+电阻,最正统的办法,高精度电阻建议选用vishay的,其他杂牌别考虑了,ppm精度的塑料块电阻到圆柱MELF电阻,vishay都有

乘法器一般是处理交流信号的,精度线性度,很差

网友F:
根据我下面帖子的方法计算,用0.01%精度的电阻就可以了,不知楼主对温飘有何要求,

https://bbs.21ic.com/icview-787988-1-1.html

网友G:
运放用OP07,电阻用一片VISHAY的OSOPA1002就可以了.

网友A:
兄弟,这是极限耐压:L
把极限耐压当做正常最大工作电压,这不是合格的工程师做的事情!;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是极限耐压
把极限耐压当做正常最大工作电压,这不是合格的工程师做的事情! ...

楼主要求是15V输出,OP07不是轨到轨运放,留3V压差足矣,18V供电,离22V远着呢,说这个22V只是让大家明白这个供电电压是足够的,谁也没说一定要顶到最高压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电阻,最正统的办法,高精度电阻建议选用vishay的,其他杂牌别考虑了,ppm精度的塑料块电阻到圆柱ME ...

有理,就照你推荐的做个试验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放用OP07,电阻用一片VISHAY的OSOPA1002就可以了.

好的!
准备做实验试试
谢谢!

楼主(2016-04-06):
引用 网友B:
运放+电阻,最正统的办法,高精度电阻建议选用vishay的,其他杂牌别考虑了,ppm精度的塑料块电阻到圆柱ME ...

前段时间忙别的项目,今天做了实验,发现这个运放的精度不够
用的是vishay的万分之一精度电阻(每只14元)
结果10V直流输入,输出只有14.33V,远远低于预期
看来得重新选一款高精度的集成运放了

楼主:
成功了
我用的是TI的OP07CP,手册上写的额定供电电压±15V,在这种供电下10V输入,输出只有14.33V
后来我提升了供电电压,加到±17V,输出就是15.00V了

不过我太清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分压电阻 Rf = 100k,R1 = 200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功了
我用的是TI的OP07CP,手册上写的额定供电电压±15V,在这种供电下10V输入,输出只有14.33V
后来我提 ...

输出电压范围的限制
OP07C加入Vos调零,Vos可以调整的很小

楼主:
在另一个帖子看到有关OP07的知识
说OP07不是轨道轨运放,输出达不到电源电压
我想这就是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