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2540DK开发套件中的SmartRF05板子如何维修!

楼主(2016-01-21):
SmartRF05的USB指示灯不亮,电脑也识别不出来,求助大神帮我修理一下,或者指条维修的途径,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使用多长时间了?
usb接头座子重新焊接下或者
换条usb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多长时间了?
usb接头座子重新焊接下或者
换条usb线。

你好,使用才几周,我是因为不懂使用方法,用USB供电的同时还用CCDebugger接在了调试口,可能是烧毁了某个芯片,你知道哪里可以进行维修么

网友A:
把电源管理芯片测量下。

网友B:
楼上正解。最有可能坏的是电源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管理芯片测量下。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手边没有合适的工具,测量不了,不过LED灯和LCD显示屏都能亮,只有USB灯不亮,而且连接电脑后还识别不了,所以,会不会是CC2511芯片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手边没有合适的工具,测量不了,不过LED灯和LCD显示屏都能亮,只有USB灯不亮,而 ...

不能确定的。建议找卖家或者厂家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确定的。建议找卖家或者厂家问问

板子是TI公司的,说是没有对应的售后维修,只能在网上找人修: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是TI公司的,说是没有对应的售后维修,只能在网上找人修

好吧,自己修就要先找电路原理图
你看看这个,时候和你的一样。后面的电路原理图参考参考
http://www.ti.com.cn/cn/lit/ug/swru210a/swru210a.pdf

网友A:
如果cc2511的问题,把芯片取下来。
可以用ccdebugger 或者eb40 c8051f320
调试。

网友A:
就是不用官方板载仿真器了。

网友A:
也可以把官方的固件烧录到新的cc2511芯片里边。
在焊到板子上。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联系当初购买的老师,看有没有其他维修途径。谢谢大家了:handshake

网友C:
只有USB灯不亮,而且连接电脑后还识别不了

可能是USB这块烧了

网友:
只有USB这块不能用了吗,其他的部分是否运行正常

楼主:
已经弄好了,给开发板重新下载了bootloader和固件就恢复正常了,是我上面的操作把调试的程序当做固件烧到SmartRF板子里了,破坏了开发板之前的bootloader和固件,以前不太懂bootloader,看到灯坏了就以为是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