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挂载跟文件系统出错了,不清楚怎么改。

楼主:
跟文件系统是可以用的,自己打了下网卡补丁 ,重新编译内核后下载启动不起来了,具体日志如下:
左侧是正常的,右侧的无法启动。

中间一样的日志就没截图。具体的日志在 日志.rar (8.74 KB) 中。

网友A(2016-01-21):
这种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啊,实在是不好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啊,实在是不好解释

感觉是根文件系统挂载有问题,能确定的是 roofs是正常的,内核配置配置不知道哪里不正确。

网友B:
问题是网卡是驱动层面的东西,跟挂在文件系统没啥关系啊......确定就只打了补丁,没做其他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网卡是驱动层面的东西,跟挂在文件系统没啥关系啊......确定就只打了补丁,没做其他操作?!...... ...

因为内核驱动是别人帮我改的,现在帮我改的人暂时联系不上。编译出来的内核就出现上面的问题了。用飞思卡尔自带的跟文件系统虽然能进去,但是usb什么的都能挂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