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接口磁珠如何选择

楼主(2016-01-21):
大家在CAN接口 选用的是哪种型号的磁珠   CAN信号250K

网友A:
楼主先说说,你想利用这磁珠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B:
磁珠主要用于防止高频干扰、尖峰干扰

网友C(2016-02-22):
磁珠主要是保护高频干扰和RF噪声等,如果想达到较好的效果,如EMI测试(脉冲群等)等,建议选择600R@100MHz(300mA)的足以,封装整个0805的,这样功率大一些。但是如果想通过EMI其他测试,建议选择TV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