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C测试 130MHz 超过了1.4dB..怎么改?PWM控制直流马达

楼主(2016-01-21):
电池供电的,PWM控制直流马达工作,电压6-9V,电流小于1A, PWM频率是16KHz.
电路板到电机之间有70cm的连接线....
现在有在PCB端输出口的0.1uf的电容.并且在线上分别串了一个磁珠.
FCC测试 130MHz 超过了1.4dB,仅一个点超过..水平和垂直都扫描了,在垂真扫描时超过了..请教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怎么改?   谢谢!!

楼主:
电机连接线太长了/.../结构限制...没办法靠近电路板....哎
今天老大们都不在吗?呵呵

网友A:
干扰源不一定是那条线,
在线上串联了磁珠,而且又接近100MHz,磁珠总归是有效果的吧

楼主:
原来没有加磁珠时..干扰很大,后来加了磁珠就少了很多干扰,但是在130Mhz这个点有一个突出...怎么办?
加LC低通滤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没有加磁珠时..干扰很大,后来加了磁珠就少了很多干扰,但是在130Mhz这个点有一个突出...怎么办?
加LC低 ...

并联的电容稍微加大点,比如0.22uF,只要不影响PWM就加大点,应该有效果

网友B:
磁珠前面再并一个0.1uf电容

楼主:
上周搞定 了..
处理方法:
1.断开控制电路直接给电机供电,发现130Mhz的频率依然很大,看来是电机本身的问题跟PWM无关.
2.分别在电机端正负极对外壳焊一个102的独石电容..再测试有改善但是仍然无法通过
3.在靠近电机端正负极分别串联一个6孔磁珠(700欧100Mhz),再测试,通过了!!

网友C:
顶,6孔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