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的TIM1奇葩问题

楼主(2016-01-21):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下面是配置定时器1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 ENABLE );  //最先要配置时钟,有了时钟才可以配置外设

   /*下面是配置定时器2的工作模式即使能*/
   TIM_DeInit(TIM1);                              //复位TIM1定时器
   /* TIM4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        //TIM4最大计数值1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59;    // 分频359+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时钟分割,这里为0的话那么TIM_Period 就为25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方向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lear TIM1 update pending flag[清除TIM4溢出中断标志] */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Update);
   /* Enable TIM1 Update interrupt [TIM4溢出中断允许]*/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Update, ENABLE);
   /* TIM1enable counter [允许tim4计数]*/
   TIM_Cmd(TIM1, ENABLE);

   /*下面是配置定时器2的中断向量*/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这样配置的目的是想得到一个500us 中断溢出的定时器,但是结果却不尽人意
中断里  将某个IO高低高低输出,示波器测试频率是1HZ,也就是500MS 定时器溢出
同样的参数,设置到TIM2,3,4都是正确的

网友A:
//TIM1 分频
#define TIM1_DIV1          (1-1)
#define        TIM1_DIV2          (2-1)
#define        TIM1_DIV4          (4-1)
#define        TIM1_DIV8          (8-1)
#define        TIM1_DIV9          (9-1)
#define        TIM1_DIV18          (18-1)
#define        TIM1_DIV72          (72-1)

//*************************************
// 函数名:TIM1_NVIC_Configuration
// 描述  :TIM1中断优先级配置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TIM1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IRQn ;         //TIM1更新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CC_IRQn ; //TIM1比较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称:TIM1_BASEInitSys
// 函数功能:TIM1基本初始化          用作定时器
// 入口参数:计数个数 分频数
// 出口参数: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TIM1_BASEInitSys(int16_t Tcon,uint16_t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TIM_DeInit(TIM1);            //复位定时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con;  //定时器初始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         //时钟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定时器的值

    TIM_ClearFlag(TIM1,TIM_FLAG_Update);     //清除定时器中断标志
//    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ENABLE);  //使能中断

//        通道1 2 3 配置为PWM1模式
  TIM1->CCMR1 = 0X6C6C ; //
  TIM1->CCMR2 = 0X006C ;
// 使能比较通道1 2 3 且1电平为有效电平
  TIM1->CCER  = 0X0011 ;
//
  TIM1->CCR1 = 0 ;
  TIM1->CCR2 = 0 ;
  TIM1->CCR3 = 0 ;
  TIM1->CCR4 = 0 ;

    TIM_Cmd(TIM1,ENABLE);            //开启时钟

}

//----实例应用-----

  TIM1_NVIC_Configuration() ; //开启更新中断
  TIM1_BASEInitSys(125,TIM1_DIV72) ; //72M/72=1M  定时125U

网友B:
STM32F1有CUBEMX没,那个玩意儿我在F4上用过。

网友:
是不是计数方式什么的设置的不对

网友C:
1\ stm32f1的TIM1 很正常,用得极其普遍。
2、从你的配置看,的确应该是500US翻转一次。至少单从定时器配置看没啥问题。
3、检查下输出管脚的配置、还有启动文件跟你所选芯片是否一致。。。。。。原因一定很简单,或许哪里疏忽而已。

网友D:
从程序的定时器配置没看出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TIM1 分频
#define TIM1_DIV1          (1-1)
#define        TIM1_DIV2          (2-1)

你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有些蹊跷啊难道是中断设置的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有些蹊跷啊难道是中断设置的不对

应该是,所以还需要研究研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TIM1 分频
#define TIM1_DIV1          (1-1)
#define        TIM1_DIV2          (2-1)

是不是时钟这几个定时器不同呢

网友G:
你的时钟是怎么来的,我现在就用的tim1,没有问题啊

网友H:
你得看看你的时钟来源是哪个,分频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