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I2C通讯实现对SRAM的读写

楼主(2016-01-21):
最近用了一个新的PCAP01芯片,采用I2C通讯与SRAM通讯,对同一地址读写没问题,但是写完多个地址,再一起读取就是一系列固定的值;而且不写任何数据,直接读取也是一系列固定的值,并不是0;对其进行复位命令,也没有任何变化,求问是不是SRAM坏掉了

网友A(2018-04-21):
你好,请问可以提供指教一下关于PCAP01的通讯问题吗

网友B(2018-05-29):
问题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