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0.10元(功能说明)
[STM32] 焊贴片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6-01-21):
我自己打了一块STM32的小板子,芯片是STM32F103C8T6,48个脚的。
我以前焊的时候,都是先对齐,四边先各焊一条腿,固定住。然后往一边堆锡,用烙铁顶住锡,
然后使劲往桌子上一磕,锡就掉下来了。有时锡不能完全掉下来,要磕好几次。
这样四个边都焊上。我感觉这种焊法不正规。
这次打板子,我请我们公司搞硬件的先给我演示一下。
他也是先对齐,先焊一两条腿,再多堆一些锡,固定住一边。
他还把烙铁插到松香里,然后往其他边堆锡,把芯片垂直拿在手里,用烙铁往下刮,一会就刮好。
再把其他边如法**制。
我照他的方法焊,结果老是刮不下来,两个片子都让我焊坏了。
我很无语,请问大神,到底诀窍在哪里?有什么更好的焊接方法?谢谢!

网友A:
这回选了个100个腿的单片机,焊芯片的小哥看我的眼神快要杀人了~
楼主加油,熟能生巧~

网友B:
用 美国AMTECH223焊油,爽就一个字!

网友C:
先拿宽间距LQFP44的芯片练练手,例如STC89C52,练熟了就很容易了

前提:烙铁好用,焊锡无铅含松香的

认同~满足这两个前提,144脚的也无压力~

网友D:
好烙铁,好焊锡,松香。
烙铁温度合适,烙铁头干净

网友E:
温度350恒温,对于不熟练者助焊剂多涂些

网友F:
记得有篇古文,
卖油翁能穿过铜钱中间的孔,把油灌到容器里。

每天焊接几十片,十天差不多了吧?

网友G:
先固定一边,然后其它边堆满,要拖的一边竖着放,烙铁头拖过去,焊锡自然就被拖出来了。多试几次就好了 。

网友H:
用吸锡带最省心。

网友I:
嫌不好焊可以涂松香,焊膏之类的。。。只要是有引脚的芯片,表示在大学里面就不是问题,随便焊

网友J:
淘宝一堆QFP的 小钢网  刀片刮个锡膏 芯片摆正 热风枪吹下 就OK 了

美国AMTECH223焊油 用起来

网友K:
弄不下来,应该是时间长,助焊剂挥发。焊锡的流动性差了而已,多加点助焊剂就可以了。

网友L:
位置固定好,风枪吹下就好了,我一般都这么干,这种拖锡,要求焊锡好。烙铁好,稍微容易点。

网友M:
含铅焊锡流动性更好,助焊剂很重要,烙铁头吃锡面积要足够大,和助焊剂一样有助于降低表面张力,烙铁头表面张力小于焊点时,焊锡才会自动流过来。

网友N:
熟能生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美国AMTECH223焊油,爽就一个字!

谢谢!焊油怎么用啊?焊的时候涂在焊锡上,还是涂在电烙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淘宝一堆QFP的 小钢网  刀片刮个锡膏 芯片摆正 热风枪吹下 就OK 了

美国AMTECH223焊油 用起来  ...

谢谢!AMTECH223焊油怎么用啊?焊的时候是涂在焊盘上还是涂在焊锡上?

网友J:
哪里有连锡的 涂点 烙铁烫下 就分开了

网友O:
给楼主干货---用粘锡面积大的烙铁头再配合助焊剂。

网友P:
刀头烙铁 学会重力引流,上到各种间距芯片,下到手机小接插件 各种碾压

网友Q:
大神们,应该分享一下BGA的焊接经验,TB上怎么没有买小钢网的呢?哪位是做磨具的?做点卖

网友R:
两字:多焊

网友S:
拖焊烙铁要好要干净,接触要大。   如果不顺手,多加点松香流动性会好很多。

网友T:
熟能生巧吧,都需要一个过程。刚开始多拿着间距大一点的贴片器件练习一下。要学会拖锡,锡流动起来了,就很容易焊接好。

网友:
手感! 3秒内,凭着化锡最佳状态去掉连锡,过期重新上锡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哪里有连锡的 涂点 烙铁烫下 就分开了

从来没用过含油,连锡的用烙铁就轻松搞定

网友U:
用吸锡带。

网友V:
刚毕业那会,芯片都焊不好,总是要拿去别人焊,多了别人也嫌弃,于是我下定决心要自己焊,于是拿公司的各种废板子,把上面的引脚多的,密集的,用热风枪吹下来,再焊上去,再吹下来,再焊上去,一直到电路板都吹糊了,我终于学会了,刀头烙铁口的斜边平靠着一排芯片的脚,电路板倾斜30度一边加热一边向外拉,从一边到另一边,焊锡就和流水一样跟着你的烙铁走。当你找到那种感觉之后你就不再觉得这是难事了。

楼主:
我热风枪还不会用,慢慢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