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节1.5V电池,并联和串联,究竟何种方式提供的能量输出更大一点

楼主(2016-01-21):
(无正文)

网友A:
理论上一样,只是低压下对容量的充分利用相对要求较高,所以通常采用串联方式。

楼主:
有个同事说并联情况下能充分利用的能量更多一些,但他也说不出理由,对这方面的理论都不太清楚,

网友B:
串联的利用率要高一些,同等功率下,串联电流小,整体回路损耗小,降压的效率也高,并联回路电流大,升压效率比降压的要低,

网友C:
因为每个电池的实际内阻与电动势以及电化学过程都不尽相同。不好简单说清楚。有新能源汽车对每个蓄电池单体检测并重新组合(串联、并联)后再对外供电。据报道,这个技术相当复杂,但可提高蓄电池利用率50%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