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输入电源的切换和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6-01-21):
我有个需求,有2组电源输入源,主输入是220V交流,辅输入是110V直流

要求只能用一个ACDC模块,主电源如果断电了,无缝切换到辅电源

我现在的做法是220V整流后与110V通过二极管或者MOS管做无缝切换,ACDC的输入范围能够满足前面2组输入

问题是这2组电源怎么隔离,怎么切换是比较好的方案
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继电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继电器控制。

继电器速度太慢了,切换的话会有瞬间断电的

网友B:
你好!你设计的方案已经能够实现无缝切换了,在110V的供电线上加入二极管也已经实现了隔离,应该能满足你的设计要求了。

楼主:
问题是这个双电源只通过二极管做隔离,是不是太简单了,2个电源之间至少要4000V的隔离,万一二极管击穿了就直接短路了

楼主:
请看清楚需求再回复,谢谢

网友C:
也就是只能二极管了。

网友C:
其他的设计方案,都有切换时间,

网友C:
可以使用超级电容作为储备,消除切换间隙。

网友D:
做个储电的做间断的时候供电呢?

网友D:
二极管的确可以。

网友E:
二极管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6-02-29):
二极管就怕击穿

网友F:
确实是二极管最好的方案了。

网友F:
这种无间隙的设计,启动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