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T24C02存储数据

楼主(2016-01-21):
我想将DS18B20得到的温度值,每秒存入AT24C02一次,AT24C02大概能存放多长时间的数据?
如果存不了,可以将AT24C02内的数据写入到SD卡或是其他存储器里吗?
求指导!

网友A:
可以写到SD卡里。

网友B:
24C02只有256个字节的存储空间

可以存进SD卡或U盘等介质内

网友C:
24C02寿命有限,再说了,温度这玩意1秒时间咋变

网友D:
24C02寿命一般为1M。
假如只是反复存一个字节数据,可以做的寿命是:1M/3600/24*255=2951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4C02寿命一般为1M。
假如只是反复存一个字节数据,可以做的寿命是:1M/3600/24*255=2951天。 ...

重新上电咋判断这数据哪一个是头哪个是尾呢

网友C:
好像可以先把需要写的单元提前擦除以便标记起始位置。忽然又想到SSD,有理论分析说通过科学规划能相当于多少个T,我觉得不可信,一大半的固定空间被长期占据,咋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新上电咋判断这数据哪一个是头哪个是尾呢

所以留了一个字节做指针一个字节无效后再换另一个字节

网友E:
用铁电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