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DS18B20数据存储

楼主(2016-01-21):
用多个DS18B20得到的温度值怎么存储?
如果用AT24C02可不可以一个地址存一个DS18B20的数据?
求指导

网友A:
只存一个温度数据字节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存一个温度数据字节是可以的

如果我想每秒存入一次,一个地址能存多少数据?例如温度值:24.5
如果内存用完了是要擦除一次,重新再存吗?
刚开始接触单片机,不太懂?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每秒存入一次,一个地址能存多少数据?例如温度值:24.5
如果内存用完了是要擦除一次,重新再存 ...

24C02一个单元只能存一个字节数据

256个单元,存满了可以从头开始覆盖存储,之前存的数据丢失

一个字节是多大?
啥是内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每秒存入一次,一个地址能存多少数据?例如温度值:24.5
如果内存用完了是要擦除一次,重新再存 ...

at24c02不需要擦除,直接写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C02一个单元只能存一个字节数据

256个单元,存满了可以从头开始覆盖存储,之前存的数据丢失

那可以将AT24C02里的数据再存到SD之类的地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以将AT24C02里的数据再存到SD之类的地方吗?

如果有SD卡,还要24C02干啥?

网友C: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