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最近在学习stm8l的iap升级程序,不知道上位机程序怎么写,求指导

楼主(2016-01-21):
有看官方的AN2659的iap例程,但是不知道通过串口具体如何发送升级程序给stm8l,谁有对应例程的上位机程序吗?求指导,我初学stm8,之前也没接触过iap,完全不明白啊

网友A:
前些天刚试了一下,成功,回头发个贴子

网友B:
估计是XP系统自带的超级终端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刚试了一下,成功,回头发个贴子

发帖了记得@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XP系统自带的超级终端就可以用了

不是xp。不过那我研究一下超级终端看看

网友C:
没用过STM8.都是从STM32学的。

网友D:
正好我也不太会哎!

网友E:
需要有个程序在那边接收。然后才通过那段程序把代码写入到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有个程序在那边接收。然后才通过那段程序把代码写入到闪存。

接收的程序官方例程不就可以吗?对应发送怎么发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收的程序官方例程不就可以吗?对应发送怎么发呢

那个程序就是传说中的Bootloader。:lol
官方提供的有例程。

网友F:
是不是有一个软件叫flash downloader?

楼主(2016-02-26):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刚试了一下,成功,回头发个贴子

你是用什么软件将升级程序发送给stm8l的?

网友G:
官网上不是有iap的下载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官网上不是有iap的下载软件吗

啊?没注意到,能给我个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