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如何避免上升沿通电触发?

楼主(2016-01-21):
外部中断用的是上升沿触发。每次一开机就会触发中断 这个如何避免呢?

网友A:
延时等系统稳定了再开中断呗

网友B:
改成下降沿触发

网友C:
开中断前清除中断标记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天去试试!

网友D:
电路上,引脚加个下拉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