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从PIC单片机发出的字符串到底对不对

楼主(2016-01-21):
最近在弄一个需要串口通信,但我发现,发的数据是乱码的,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怎样查看字符串是否发送和接收对了?希望大家知道的说一下。谢过!!!    另外我用串口助手看过,乱码的,然后看HEX格式,自己没法判定。如果是接收发送不对,那应该是哪里的问题?求助!

网友A:
波特率对不对?

网友B:
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看一下发的对不对

楼主:
波特率,我配置好了,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看一下发的对不对

串口调试助手看了,是能调试的·
,但单片机发出来的都是乱码的,用HEX我看不出来

网友A:
你发的是什么?收到的是什么?

网友C:
上示波器:lol

网友D:
波特率问题

网友E:
楼主需要补充串口方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需要补充串口方面的知识

是是,我是新手,可否指点一下,我下去再看,愿闻其详!

网友F:
连上仿真器,对比一下发送和接收的就知道了。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看波特率是否真的对了。

网友G:
用串口助手,打开HEX查看的勾,就知道PIC发出来的是什么字符了。HEX的数据还看不懂,那你就把HEX转换成二进制的看,再不行就转换成10进制数再看。
比如发送MODBUS协议的数据,通常是一串 01 03 02 00 00 00 00 CRCL CRCH
如果不懂,就看一下MODBUS协议详解,以及CRC16校验。恶补一下这些字串的意思。
如果是其它的通讯协议,百度文库里有很多相应的资料。要知道自己去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