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74HC595通过ULN2803驱动数码管没有显示,求解??

楼主(2016-01-21):
74HC595通过ULN2803驱动数码管,没有信号输出,数码管不亮,但是如果把ULN2803去掉,用导线短路,数码管又可以正常显示??求解???这是电路图

网友A:
2803是达灵顿三极管,阴极阳极都靠2803,自然不会亮。不改PCB补救措施:阳极2803相关引脚接合适的上拉电阻。

网友B:
595直接就驱动数码管了,要2803来干什么?

网友C:
直接用74HC595驱动数码管就可以,没有必要用2803,我之前做点阵显示就是用74HC595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