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HUB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方案:GL850A  QFP64封装
问题描述:鼠标插在HUB上可以正常工作,U盘就不行
原理图中R2-3 R8 R10 R12 R14 R16 R18 R20 R22空贴

M63E~}E`WG2K~L)IZBPW)3T.png (225.61 KB )

这是电脑提示的错误信息

这是电脑提示的错误信息

楼主(2016-01-21):
有没有哪位碰到过相似的问题啊?

网友A(2016-07-14):
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那个案子后面没弄,问题也没解决;现在想可能是IC里的固件库不支持U盘这类,只支持HID类

网友B:
你的HUB可能是全速的,而有的u盘只支持高速

网友(2017-07-28):
我猜是PCB走线 ,U盘速度高些!

网友C:
不用猜肯定是布线的问题,USB3.0的三组差分线都是90Ω阻抗控制了没?如果没有控制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D:
会不会是HUB供电不足?外接个电源试试

网友E(2018-03-17):
请问你的GL850A工作了吗,我的是48引脚,晶振起振,电脑却不能识别